[問題求助] 有關階梯式鑽頭請教

楼主(2012-09-05):
各位痞友,安安:

如附圖的這種工具,不知使用起來效果如何?這種拿來鑽不同直徑的孔應該還不錯吧?

网友A:
哈哈!我正要拿這支階梯鑽來當維修實例!

這支階梯鑽跟著我快十年了,還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正要拿這支階梯鑽來當維修實例!

老大,期待中..

滿有默契的 ^_^

遇有一種錐狀的手動的,不過就有些費力,拿來擴鋁板還好,若是 “碰到鐵板”,就累了 >_<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期待中..

滿有默契的 ^_^

那個我也有,那應該叫做擴孔錐,我小時候都是用擴孔錐在加工自製機箱,我那時買是從小到大一套五支,而且只有日本製可買,售價也是不便宜,不過年代已久,不知道丟到那裡去了。

网友B:
這個東西好用嗎,如果只是鑽塑膠和鋁板是蠻好用的
自己也有兩支,1支是3-12另1支和wish大的一樣是6-20的
3-12的1支315,6-20的1支450,這些大部份都是在一般小型開關等級
再大的感覺就不方便,4分和6分1吋的就習慣用圓穴鑽來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東西好用嗎,如果只是鑽塑膠和鋁板是蠻好用的
自己也有兩支,1支是3-12另1支和wish大的一樣是6-20的
3-12 ...

這種號稱鍍鈦的階梯鑽除了不鏽鋼,一般鐵材都難不倒它,我還有一支MARVEL的階梯鑽,價錢貴了一倍多,但是好像也沒耐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東西好用嗎,如果只是鑽塑膠和鋁板是蠻好用的
自己也有兩支,1支是3-12另1支和wish大的一樣是6-20的
3-12 ...

這是我昨天看到的節目,是一個買中古車來改裝再賣出的節目。

汽車的鋼板夠厚了吧,看附圖,由於要在車體上固定一些改裝零件,所以用這種鑽頭來鑽孔。

网友:
這樣孔徑才漂亮...

网友:
好東西  但是很貴 很捨不得買  可是很想要

网友:
正好 ,要鑽一個大一點的孔, 有這種工具, 看起來不錯用

网友:
這是洗孔的好工具,千萬不要小看喔!鐵鋁都可以穿過。

网友C:
號稱白鐵用,還是不怎麼好用,口徑越大時
我都覺得是跟不鏽鋼拼命

有一次在外面,油不夠用…
拿國光潤滑油來頂,很難用,可以說是沒有效果
其中一個鑽壞了 = = 用上第二顆,終於搞定那個孔 ...srO

网友D:
一般來說,汽車的車身鋼板厚度在0.6~0.9mm 之間,依照部位厚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汽車的車身鋼板厚度在0.6~0.9mm 之間,依照部位厚度不同.

那不是和電腦機殼差不多了,電腦機殼大多是 0.6mm,有些好一些的會到 0.8mm。

我 po 的那張圖是 land rover 的改裝,這種經典車板金應該滿厚的吧 ^_^

网友:
根據網路資料看到 Land Rover 的車體結構是"Skeleton Body",也就是鋼骨結構,所以車身鈑金件只有裝飾功能,應該不需要太厚.
請參考參考.

网友E:
買了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31802332
試用鑽了這塊鐵很厚, 鑽了4個洞 ,很好鑽值得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了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31802332
試用鑽了這塊鐵很厚, 鑽了4個洞 ,很好鑽值得 ...

鑽的真 “水”。
現在這種鐵製的電源延長座比較少見了 >_<

网友:
引用 楼主:
鑽的真 “水”。
現在這種鐵製的電源延長座比較少見了 >_

這塊角鐵是角鋼行買的,很厚, 要掉液晶電視用 (不是鐵製的電源延長座)
如果沒有階梯鑽 要鑽那4個孔 就XXXXX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買了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31802332
試用鑽了這塊鐵很厚, 鑽了4個洞 ,很好鑽值得 ...

大大您照片中這個角鐵
怎麼看像是免鎖角鋼一呎長的橫桿阿
不過照理來說橫桿左右兩側應該都有一對凸起來的卯丁
怎麼你的沒有看到阿

我也是和你的想法一樣是買免鎖角鋼自行改裝要來吊掛液晶電視的說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您照片中這個角鐵
怎麼看像是免鎖角鋼一呎長的橫桿阿
不過照理來說橫桿左右兩側應該都有一對凸起來的 ...

沒錯就是免鎖角鋼40公分長 ,一對凸起來的就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買了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31802332
試用鑽了這塊鐵很厚, 鑽了4個洞 ,很好鑽值得 ...

謝謝喔,我已經找好拍賣的項目了,選擇的都貴蠻多的,您秀出實際材料及結果出來,我也去買這家的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號稱白鐵用,還是不怎麼好用,口徑越大時
我都覺得是跟不鏽鋼拼命

請問用潤滑油的理由是怕溫度過高傷到鑽頭嗎?所以要比較用力鑽的一定要用潤滑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用潤滑油的理由是怕溫度過高傷到鑽頭嗎?所以要比較用力鑽的一定要用潤滑油囉? ...

潤滑是用來散熱沒錯,例如在鑽白鐵時。

像我以前常鑽流理台,不過我是用圓穴鋸,電鑽速度不用太快,邊鑽時我是邊加水來散熱 ^_^

要不要散熱,主要還是要看鑽頭及鑽的對象材質而定,以你買的這款來說,鑽鋁及鐵應該是不用,但鑽白鐵可能就要散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用潤滑油的理由是怕溫度過高傷到鑽頭嗎?所以要比較用力鑽的一定要用潤滑油囉? ...

準備一桶水,鑽一下後, 鑽頭泡一下水, 鑽孔時手要拿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