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P31-DS3L bios 故障

楼主(2012-09-05):
GA-P31-DS3L開機顯示
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
就卡住不動 應該是BIOS有問題
有用光碟跟隨身碟開機試
都沒反應 無法重刷
請問大大有什麼辦法可以重刷bios

网友A:
要不要換顆cpu試試?

网友B:
你住哪如果在高雄你拿來我幫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住哪如果在高雄你拿來我幫你刷

有點遠 我在鹿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換顆cpu試試?

用兩顆試過 一樣情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兩顆試過 一樣情形

如果是雙BIOS 第1腳第8腳短接就可以回復原廠設定值不用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雙BIOS 第1腳第8腳短接就可以回復原廠設定值不用重燒

這片是單bi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片是單bios

鹿港有一位痞酷的傳說你請他幫你吧地址: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頂草路二段74號
電話:0932965939 04-7718969
順興電腦家電維修
就說高雄阿智介紹代燒大概100我只能幫到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鹿港有一位痞酷的傳說你請他幫你吧地址: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頂草路二段74號
電話:0932965939 04-7718969

離我家還蠻近的 感謝您囉

网友C:
有便宜的燒錄器可以考慮買一台來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便宜的燒錄器可以考慮買一台來玩玩!!

小弟也有這個考慮n_104|
不知道痞酷的大大建議哪一台n_097|

网友:
我也想買一台但不見得都可用還有操作不太一樣和不簡單~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12-1-1.html

我是用這台,價格不高,一般主機板用的幾乎都能燒了!!

其他的我還沒嘗試過!!

到目前我也只用到它燒主機板的BIOS而已!!

楼主:
剛剛黑白亂舞 把GA-P31-DS3L的BIOS拆下
換到GA-EP31-DS3L 刷
這片是雙BIOS 會自動重刷
結果 型號不同 刷不進去
殘念 只好請痞酷傳說幫忙重刷了

楼主:
剛剛跑了一趟去找痞酷傳說
BIOS 裡竟然都沒資料
重刷就好了
要去之前沒先問要不要把IC拆下
沒拆的結果 費用300
因為要動到工具 有點小貴
只重刷的話費用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跑了一趟去找痞酷傳說
BIOS 裡竟然都沒資料
重刷就好了

...說真的~~先別抱怨貴
拆、焊也需要時間、設備
如果是on board rewrite,也許是他有特殊的治具~

一台好得燒錄器萬把塊,轉換腳座也是錢
300塊...說真的已經算是便宜囉

网友:
我有看到一台功能超強的,不只主板bios連ddram的eeprom都可以燒,還有電視的也可以,只要15xx。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mpFLJ8?actsrch=srp3,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可惜我手頭緊,不然就再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