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 老闆阿!我是要請你修理液晶螢幕不是要叫你改裝液晶螢幕
火..

楼主(2012-09-05):
前天一位同行拿了一台不過電的曾經修過的BEN-Q17吋液晶螢幕,懷疑是AD板故障請我幫忙看看
拿到手上時我臉上就3條線n_078| 論壇上有很多這樣的實例 常壞零件 就那幾樣
C5707 9024 3A保險絲 沒有想到上一手修不起來留了爛攤子讓他收尾 直接用 高壓版 跳3條線
改就算了 但用的還是舊的 4燈大口高壓版 那當然4燈小口跟4燈大口當然不合啦 就直接焊上板上

原廠的設計必然有他的考量 ,黑白舞的話 哪一天火燒房子恐怕不是賠錢就可以了事應該還有刑事責任

再者現在維修資訊到處都有 論壇上的實例也很多,哪一天被你改裝的液晶螢幕的送修者將你修過液晶拆開

跟你說 喂 老闆阿!我是要請你修理液晶螢幕不是要叫你改裝液晶螢幕 我在痞酷網有看過喲
等一下我要叫消保官跟警察來
----XD

送修的人問老闆為何修理17吋跟20吋 價錢不一樣 是換哪些零件 為何20寸比較貴
阿就       20吋 比較大台 零件比較貴
可是我在痞酷網看過實例不是都換電容嗎
阿 這你不懂阿 我用的是日本的零件---------------XD

維修也等於是服務業一種 不管是賣零件 還是幫人維修 都要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維修完成後
蓋子蓋上沒人知道你換了哪些東東 但真相總會有大白的一天
賣零件也是一樣 賣的零件如果是整新品自己也無法測試好壞,也不讓人退這樣的生意也太好做了

今天剛好沒事 寫一些讓立志想靠維修吃飯的人一些建言
這裡雖然感覺越來越冷清 但還是想盡一份力

网友:
做生意可以簡單一點。

就報價、要不要修。

也用不著跟客人扯那麼多,就說「工錢」就好了。

如果真的有那麼囉嗦的,那就不要囉嗦太多。省得錢沒賺到,只賺到囉嗦。

=======================

像版上盧大一樣,只是在賣零件,還被要求掛維修!!??不會修、不肯修還被嫌工夫不好,在騙錢!!??

不但錢沒賺到,還賺到麻煩、囉嗦。。。。。。。

熱心跟冷漠都沒有什麼不好,只是要用在對的地方。。。。

(人與人之間的來往互動難免,只是還是要注意一下起碼的界線)

网友:
類似playart兄的事情,這世上也沒少過。

只是來客自己以為用了商家看不出來的方法,其實商家經驗太多了。

就像曾經有聽過,有人想找人寫網頁。就說,其實自己也會,只是沒時間做。因為自己也很懂,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要省錢就自己寫,不要充內行)

就跟你上面說的,有人在痞酷網上看過,認為自己也懂一些,這麼簡單的維修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要修就自己修,你的東西跟我無關,我不想看到你的東西!!)

做網頁跟做維修,這兩件事遇到的客人還不都是差不多一樣,就幹這些事!!??

會做就自己做,不要麻煩別人。要麻煩別人,該付的錢要付,不要囉嗦那麼多。就價格談好、付錢拿回東西,了事。

不想付錢就不要買、不要去硬弄別人,只是為了自己省錢。

像我們會些維修的,有少見過假意要送修,其實只是想探點話的人嗎???是朋友總是看點朋友的情面。互相不是朋友的,自己也要有點自知之明,不要太麻煩別人。

网友A:
如果客人不好,離他遠一點。

如果商家不好,也可以離他離一點。

買到壞的東西不讓人退,確實是不太好。賣東西也要做記號,以免人家把換下來的壞東西拿來退。

不管是買是賣,只能盡量把交易做好。做不好或沒辦法做好,就儘可能離遠一點。

要做生意就是要學會處理麻煩。

网友:
老實說,在下在這裡混越久,自己修的東西反而變少了.
原因是
當看完各位專業的大大不辭辛勞的把維修過程詳細的PO出來之後,就知道各行有各行的專業,當家中電器故障時,比較容易判斷這個故障要排除是需要多少專業知識與專用工具,然後很容易的可以判斷是否自己可以黑白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客人不好,離他遠一點。

如果商家不好,也可以離他離一點。

你說的我都清楚 ,我只是想給以維修當作維生工作的人一點小建議而已不是發牢騷,還有你有聽過"聞名不如見面"這句成語嗎",你可以去露天拍賣看一下在這賣東西的人,他的露天的普通評價跟極差評價,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网友B:
小妹手邊有一台Benq Q7T5,是別人丟掉的,唉!那台也給人修過,但是對方怎麼修的?也是改裝,當時拿到要整理,所以拆開來看,這才看到是改裝,雖然是用新改版的板子,在猜想,原本維修者應該不會修,為了要搶銀子,所以就乾脆拿了高壓板,把原本PI上高壓部分的零件全掃掉,高壓板硬上,還快突出鐵蓋,怎麼辦?鐵蓋折得歪七扭八,硬上就算了,那麼這台有什麼狀況,也沒什麼,可以正常點燈什麼的,但美中不足者,亮度無法調整,甚且,看到鐵蓋折成那個樣子,實在是有夠難看,心理不怎麼踏實。
雖然都沒壞掉,可以用,那為什麼人家會丟掉?搞不好就是心理的觀感,看著自己的愛機被改的奇奇怪怪的,會踏實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我都清楚 ,我只是想給以維修當作維生工作的人一點小建議而已不是發牢騷,還有你有聽過"聞名不如見面 ...

那位好像跟你有仇?不時的提一下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妹手邊有一台Benq Q7T5,是別人丟掉的,唉!那台也給人修過,但是對方怎麼修的?也是改裝,當時拿到要整 ...

亮度無法調整 改機的時候 ADJ那一條線 沒接 是最亮  ,所以也無法調整

---------------XD

另外我不贊成改機要原版修復除了美觀跟危險性還有一點,比較高階的液晶會有一些 特有功能 如 雙VGA顯示 外接USB 視訊跟USB改完後 這些功能都不見只剩陽春的顯示的功能,這樣客人也無法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位好像跟你有仇?不時的提一下 >_

強大你也知道這裡最近很冷清幫忙炒熱一下氣氛.沒有啦開個玩笑而已
只是說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一定會看到有趣的事
我看完後笑到肚子都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我都清楚 ,我只是想給以維修當作維生工作的人一點小建議而已不是發牢騷,還有你有聽過"聞名不如見面 ...

大家都一樣吧!!!賺沒賺多少,麻煩跟糾紛郤很多。

我去看了一下,評價二千多,差勁有5而已。
坦白說,還好。

只是我覺得奇怪的是,有一個評價是0,另一個是1的買家。這種的也有可能是不良買家。

如果他真的不好,現在的網路社會這麼猛,自然大家會淘汰他。

(我只跟他買過一大堆電容,我是覺得還好,也很便宜。所以忍不住多買了一些。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生意難做,有在做生意的都知道,罵一罵也該讓事情過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一樣吧!!!賺沒賺多少,麻煩跟糾紛郤很多。

我去看了一下,評價二千多,差勁有5而已。

你有看一下普通評價嗎 我看了笑到肚子疼 沒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看一下普通評價嗎 我看了笑到肚子疼 沒惡意

我確實沒去看普通評價。

我看了以後,覺得還好吧!!!對方可能是個熱心的怪客人。

我只看到意見不同,還沒有看到比較惡意的東西。另外,說真的,賣那種零件怎麼可能每片都試,那是工廠QC的事,不是賣家的事。要是買到壞的或製作不良,肯給換就可以了。

可能是事情處理得不夠好,但有兩千多也算夠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確實沒去看普通評價。

我看了以後,覺得還好吧!!!對方可能是個熱心的怪客人。

沒有啦 我只是想跟你說人都有好幾面,網路上沒有見過人,要判斷就更加困難
我只是想讓你了解無風不起浪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相信你看過後,對人的看法
一定跟以前有些許不同,其實我ㄋ在這已經答應w大不在這惹事,但是我衷心希望這論壇更好 ,更多人加入,就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啦 我只是想跟你說人都有好幾面,網路上沒有見過人,要判斷就更加困難
我只是想讓你了解無風不起浪 凡 ...

(跟你寫點輕鬆的東西)

「答應w大不在這惹事」,這可是你自己寫的哦!!!

盧大好不好,我不多說,我也沒有說他一定是好的。不過,就我跟他買的電容,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我要用的電容我都會用LCR嚴格檢驗,這比一般電容表嚴很多。目前都沒有太大問題。

我跟他買是因為便宜,也不錯。他的評價也還可以,其他事等遇上了再說。
(如果真有事,我可能會比你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妹手邊有一台Benq Q7T5,是別人丟掉的,唉!那台也給人修過,但是對方怎麼修的?也是改裝,當時拿到要整 ...

有時候會改公板是因為壞的零件是買不到的.例如升壓變壓器.
這也是不得不的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時候會改公板是因為壞的零件是買不到的.例如升壓變壓器.
這也是不得不的辦法. ...

對Q7T5來說,升壓變壓器的取得根本是太容易了。。。。升壓變壓器最容易取得的就是這一系列機型。。。

修這台的人應該只是單純的技術不好。。。。。不過,也給人家混口飯吃嘛!LCD能點亮再使用也就可以了。。。。

(個人對Q7T5及相同外型的螢幕有偏好,手上有三台修好的。。。。還有,差不多是同樣結構的15吋FP557也有三台)

网友E:
不不不~
當然是力求原板修復!
不過!有些也是因為許多焊點!
已經破壞殆盡!
這時將一些使用已久的高壓部位零件更新!
應該比原板修復更為理想,各人覺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時候會改公板是因為壞的零件是買不到的.例如升壓變壓器.
這也是不得不的辦法. ...

這我了解,可是如果買得到而不去做,那心態上就可議,題外話 .你看3A保險絲
SMD一顆多少錢沒多錢,但有些人甘願省那幾塊錢用O毆姆替代,這為啥,
另外如果真的要改也應該跟客人充分溝通後再做,不要先把肚子搞大再說
要不要結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妹手邊有一台Benq Q7T5,是別人丟掉的,唉!那台也給人修過,但是對方怎麼修的?也是改裝,當時拿到要整 ...

其實這個還算不錯啦
因為他有做到拿掉高壓區的元件這個動作,鐵蓋也有想辦法保留
我之前拆了一台15吋的,我只是想把同型的VGA CABLE交換過去
沒想到一拆開,發現鐵蓋不見了
在P+I板上面用裝箱常用的那種膠帶黏了一塊通用高壓板
我後來蓋回去的時候還好怕咧,因為我有動到那塊黏上的高壓板
真怕就轟的一聲起火

另外,那台被丟掉,我想就因為它沒辦法調亮度的關係吧,看久了會覺得太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不不~
當然是力求原板修復!
不過!有些也是因為許多焊點!

對啦 這樣做就對了 給你拍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我了解,可是如果買得到而不去做,那心態上就可議,題外話 .你看3A保險絲
SMD一顆多少錢沒多錢,但有些人甘 ...

ㄝ~
這不就在說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ㄝ~
這不就在說我嗎?

沒有啦沒有在說你是一個屏東同行你想太多,

楼主:
不過我還蠻感動已經好久沒有這模多人,一起討論事情,雖然人還是很少但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F:
原來( 零件商) 就是這樣 賺錢的喔
難怪 有人說

同樣在這裏,有人接不完,有人做到虧,原因呢?

网友G:
完修的定義~~
何謂完修, 是指原板修復 還是只要把它修好就好
那換公板 高壓板 算不算完修
提到這 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解釋

我之前修過一台故障原因是P+N的MOS IC打穿 一顆30元買了兩顆
換上後發現IC溫度偏高 表示還有其它地方有問題 可能要往PWM IC
或是高壓變壓器那邊來查修 ...
在看了學姐的福利社後我疑惑了 只要買一個30元的高壓板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有需要再去花更多的時間及零件費用 來達到所謂的原板修復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原來( 零件商) 就是這樣 賺錢的喔
難怪 有人說

這是我說的吧,勿斷章取義哦 ^_^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修的定義~~
何謂完修, 是指原板修復 還是只要把它修好就好
那換公板 高壓板 算不算完修

『完修』?
就是完修啊~
讓客人可以繼續使用它送修的機器,就是『完修』!
不過!那要以客為主,先行說明,若是客戶不同意~
只能原板維修,修不出來,技不如人,就只能讓給別人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修的定義~~
何謂完修, 是指原板修復 還是只要把它修好就好
那換公板 高壓板 算不算完修

我也不是不贊成改版 因為一般個人工作室基於維修量及金錢跟空間沒辦法庫存一大堆的零件跟備品只有有用到時才去採購 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但是要改也是必須跟客人充分溝通後才能做吧,還有平平都是改,樓上提到
有些人改到有漏電危險就像我說得萬一發生火警還有刑事責任要付
因為有些人螢幕是不關的就外出或跑去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不贊成改版 因為一般個人工作室基於維修量及金錢跟空間沒辦法庫存一大堆的零件跟備品只有有用到 ...

現在改機我都用可以點到26吋的公板改.
相信安全性和耐用度會比原來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說的吧,勿斷章取義哦 ^_^

說這句話的不是你說的

你是用寫(打字)的喔

网友H:
原廠的設計真的會比較好嗎???
那些會爆漿的濾波電容,為何不用 nichcon   Rubycon 的105度C電容
高壓板的功率晶體位置,PCB在長期使用下,為何會出現焦黑狀態
SO
各有各的考量
改板比修板還要省時省成本,就沒必要去執著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說這句話的不是你說的

大哥,自重一下,不要玩這種文字遊戲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哥,自重一下,不要玩這種文字遊戲 !!

打我是內電話是有(錄音)
可以查 不是文字 遊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廠的設計真的會比較好嗎???
那些會爆漿的濾波電容,為何不用 nichcon   Rubycon 的105度C電容
高壓板的 ...

那雄大請教一下 你之前有提到 維修人員因買不得到零件所以不得不用改的
但其實現在維修液晶螢幕是一個成熟的市場,所缺的零件幾乎很容易取得,要買整塊板來換也買得到,但是為何還是有人要用改的,重點在於coco
講白的買整塊來換沒賺頭,用改的賺得比較多,所以這是維修人心態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我是內電話是有(錄音)
可以查 不是文字 遊戲

看不懂你的意思 ^_^ 勿說些有的沒的,轉移話題,有證據訧 PO 上來!
認識你有一段時間了,最後只想同你說:個性決定成就,態度決定高度!
就好像我說的那句話:有人賺了錢,有人做到虧。那句話是積極的,想想那些成功的人是如何經營的。

為免造成老大及痞酷困擾,這件事我就此打住!感謝那些相勸的人 ^_^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雄大請教一下 你之前有提到 維修人員因買不得到零件所以不得不用改的
但其實現在維修液晶螢幕是一個成 ...

先說明,我的本業並不是維修,只是假日會去電器行打工而已

有些機型原廠已無備料,想買也沒得買(中盤商說:某些機型的T-CON已無新品,只能用修的)
就算用修的(以高壓板而言)也無法保證,一定撐得過三個月
既然如此,用改的還比較經濟實惠

改電路.改基板.改..........都好
重點是要知道,該注意的重點是那些電氣條件
改電源要注意:各組電壓對嗎?組數夠嗎?電流夠嗎?PS-ON相位對嗎?
改高壓板要注意:燈管數對嗎?工作電壓跟電源板電壓對嗎?ON  ADJ相位對嗎?適用燈管長度對嗎?
基板有固定好嗎?絕緣有做好嗎?空間還放得下嗎?

平均一台液晶電視壽命大約三年,之後就開始出現各種症狀
原廠也不是笨蛋,不再生產的舊機型,等備料用完了,你不用改的,就是要換新機
從事這一行的維修人員,應該也都是"心有戚戚焉"

网友:
舉個之前比較常見的例子,之前VX系列的FSP電源高壓一體板,本身電源區就有容易過熱的問題(散熱片設計過小+效率不好),包在鐵殼內長時間不僅把電容烤爆,PCB也變色,對只是爆電容的換好電容並加強一下焊點後,繼續使用是不會有問題,不過高熱問題仍存在,但對於PCB已經嚴重變色加上主要零組件已經損壞的板,直接挖掉改一個電源迴路上去其實比起原板修好要來得穩定與低溫

不過後來VX系列有其他廠商做出改良的電源高壓一體板了,如果怕麻煩也可以直接找改良款的回來裝

网友:
其實改不改板各有各的考量,個人覺得只要修好後不會讓使用者有使上用的危險存在,那就都OK
這個問題對每個維修者來講都各有各自的考量因素,其實如果真的沒有板子可買可是使用者又堅持想修好它,那只能改板了,所以說不管改與不改只要不危害到使用者那就都OK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先說明,我的本業並不是維修,只是假日會去電器行打工而已

有些機型原廠已無備料,想買也沒得買(中盤商說: ...

想修沒零件確實是件頭痛的事。
有些高品備料有限,像電解水機大約是 10 年,沒料了也沒法子修了,只能勸客戶換機。
有的客戶還好溝通,有的客戶則無法接受,甚至走法律路線。

這就很給它傷腦筋了 >_<

突然想到我家那台 CRT 電視,民國 93 年買中古的,現在還很優吔!有時不知如何說現在的電子産品了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修沒零件確實是件頭痛的事。
有些高品備料有限,像電解水機大約是 10 年,沒料了也沒法子修了,只能勸 ...

我也覺得CRT的卡讚

一台用超過10年沒問題

廠商不斷訴求環保....

試想一台頂多用3年 跟一台至少10年..

哪個比較環保...

网友:
讓維修回歸維修。。。。。。(不然這打屁版又要關了。。。。)

其實維修功力、設備、經驗人人不同。個人認為有把東西修好,能好好再使用下去是最重要的事。。。。
有時,如果看到好好的或壞得不嚴重的螢幕,丟掉實在很可惜。。。。很想儘量修,但自己又用不完。。。。。
(我不是業者,所以有些LCD已經不敢再撿了。。。用不完又一大堆)

反正維修價已經打那麼爛了,重要的面板有被好好再利用才是最重要的事吧!!!
如果有誰真的有那麼強,經常做到完美維修,有機會我也想把東西送給這種高手修。如果我真的不會修,又很想救,至少還可以試試。。。。省得誤殺了一些LCD。(零件、燈管殺了一堆)
(還有誰!!!快告訴我那個完修高手在哪裡!!)

网友A:
這裡是痞酷網。。。。。我看。。。。。。。。。。

看誰是完修高手,請他多貼一點完美維修實例,這樣也很好。
(這種完美維修實例最近越來越少了,而換電容的又沒人想貼。。。。)

補充一下回覆su_fei 大:
su_fei  小弟我就對 viewsonic vx9 系列 有偏好 !

我去了解了一下,原來是高壓版太好換。。。。。現在我對viewsonic vx9 系列也開始有偏好了。。。(這就是有網站交流的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是痞酷網。。。。。我看。。。。。。。。。。

看誰是完修高手,請他多貼一點完美維修實例,這樣也很好 ...

發 完美維修實例 的人,不是很少是都跑光光 成為"痞酷傳說"
現在連"打屁"的人 都很少 ,如果發這一帖 可以喚回大家一些
熱情的話 我會繼續努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 完美維修實例 的人,不是很少是都跑光光 成為"痞酷傳說"
現在連"打屁"的人 都很少 ,如果發這一帖 可以 ...

你也可以啊!!!痞酷沒有限制誰可以發、誰不能發。(業內會比我業餘的內行)

既然你會有這種打抱不平的想法,一定是自己會做才會看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啊!!!痞酷沒有限制誰可以發、誰不能發。

既然你會有這種打抱不平的想法,一定是自己會做才會 ...

以前看 "順興" 發實例 我心裡都覺得很佩服,為何,有幾個原因
1心態上 每個人心態上都會留一手.不讓人知道,更不要說公布
完整的維修實例 ,舉例來說你可以在網路搜尋一下許多常常在這
出沒 維修仙角 的 部落格 所發的實例 都是點到為止 維修重點
都隱去不寫,目的是為了拉生意讓網友看了他的實例知道他會修
然後看看能不能送去給他修,但踢到鐵板修不起來,就跑來論壇求救
這樣 誰還會白癡發實例給人看
第2 發實例 還有編輯圖片 弄下來最少也要10張圖,還要有助手在旁邊幫忙拍  一個人就2隻手 沒有辦法一邊修理一邊拍照吧,然後還要編輯排版
那你覺得要花多少時間完成,除非是業餘高手每天閒閒沒事幹不用顧慮
生活,我在痞酷都這樣久還沒看過有種人

那更不要說職業級的高手每天有修不完的case那更不可能發實例
你說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 "順興" 發實例 我心裡都覺得很佩服,為何,有幾個原因
1心態上 每個人心態上都會留一手.不讓人知道 ...

有理。。。。

還是要以自己學、自己發問,然後高手來指點一下為主。。。。。(這也合本論壇精神)
問問題有人回覆,也是技術交流。。。。。有好的實例我再把它收錄進文庫供大家參考、學習。這樣就可能有越來越多的人符合您發此文的目的了。
(感謝發好實例的高手。。。,大家都很忙,您有發就很開心了。)

网友:
其實目前在痞酷有很多新人是很熱心的在發文,我想大家不要忘了他們,適時的給予一些鼓勵,例如加加分,讚美個幾句,用實際行動來表示。

發文真的很累的,一篇文章圖文並茂可能至少要一個多小時。

這些發文者沒有特別的目的,單純的只是想和大家分享,這種行為是很難得的。

也望大家對於這些熱心的人,適時的給他們 “讚一下“,這樣大家才有好文章可看。

其實大家有沒注意在首頁有個每日文章數(含發文及回文),每天至少有 200 多篇,和以前比起來呢?有比較少嗎?我持保留態度。

缺的是對這些起文者的鼓勵,大家都吝於表達謝意,久了,自然熱心者也會灰心了 >_<

重提過去的事毫無意義的,為何不從現在開始重新做起呢 ^_^

网友:
順興大導致打屁區關閉那一次,我也有做台階請他下來。當時他也有說,好像刪自己的維修文是自己太過頭。本來想說我拉他再發維修文,讓事情過去就算了。

不過,男人的個性總是硬一點,就今天這種結果了。既然事情變這樣,也只好讓事情過去了。。。。

想入門電子維修也不是一蹴可及,所以這種論壇發文會少一點,這也是可以預期的。不然一大堆連新手都不算的,發的一些問題也讓人不知該如何回答。
正因為如此,我把站上的文章理出一點順序,提供給大家參考。特別是新手。這樣可以多放些心思在自我學習上,也不用問一些大家看了會煩的新手問題。
這樣對大家、論壇都好。當然也會減少一些貼文。

與其責備不知所措的新手,不如幫新手把問題處理掉。責怪、嘲笑弱者,不如幫助提昇他們。

對於學不起來的、放棄的人,至少了解一下維修業的不易。送修也會心甘情願一點,這樣對從事維修的人也比較好。
(被我收錄的文章,都是夠水準的讚美。。。。感謝那些貼文的作者)

网友:
像小弟維修機車
但是常常客人要求
(代裝零件)
小弟都說
(抱歉..沒有代客安裝)
1.怕有誤解
2.會有鬧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