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羅技 LS11 2.0立體聲揚聲器故障

楼主(2012-09-05):
垃圾場撿來的羅技 LS11 2.0立體聲揚聲器
上電測試後,音量控制這邊喇叭無聲
拆解後,輕觸TEA2025B晶片,有時可以正常發聲個2~5分鐘
然後又失聲了,初步判斷功率晶體故障
殺去材料店買一顆65元,完修
順便電容換一換
但是.......

一個星期後.....又壞了!!!
但故障情形不同
電源指示LED隨著音量大小,忽明忽暗、輸出音量變很小、轉大聲就破聲
這顆網路上的評價好像很差.........
丟掉吧~~

网友:
會不會是電源有問題

网友:
散熱不良導致.在那IC上塗層散熱膏裝個散熱片應該會改善.

楼主:
變壓器是正常的,IC上有一塊ㄇ型的銅片,有塗散熱膏與IC緊黏
內部空間塞不下更大的散熱片可以改善了
這款喇叭網路上的評價很差,故障狀況都是這樣
以後看到這款喇叭,請無視.......................

网友:
IC供電的電壓降一點。串一顆電阻,輸出功率小一些,也比較不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