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續接端子效果會打折扣嗎?

楼主(2012-09-05):
最近家裡的電箱更改位置~
所以有些電線就給他不夠長~全換掉又浪費
所以就用續接端子壓接~請問這樣耐流會打很多折扣嗎?
還有2MM實線用端子接比較好還是用纏繞比較好?

网友:
接續用的套管耐流要足,而且要用專用壓接鉗,應可達到安全範圍,
壓接絕對不能像一般水電工,只用電工鉗夾一夾就算數了,這種壓接是不及格的,若在大電流長時間負載,就會發熱而造成意外。

楼主:
續接管套如何看出耐流?只能看出形狀大小~~~
還有我是用正規壓接鉗~
我自己超討厭水電師傅到家裡施工給我用老虎鉗剪~~~
所以才會自己買一隻壓接鉗自己動手學---
成經因為水電師傅用老虎鉗剪--導致無蓉絲前電線端子壓接處鬆脫燒起來0.0......
還有看不貫水電師傅撥線方法--2平方撥線後大概電線剩下1.5吧或許有點誇張真的有很深的傷痕-
8平方大概只剩下7平方0.0....更誇張的是撥線長度不夠0.0...用了壓接鉗-壓不確實-
還有壓錯邊等等....
結論是自己加減學吧...

网友A:
接線套管的材料一般是銅鍍錫,至於電氣規格則要查表了,
一般家用只要施工確實,應比用纏繞的方式美觀和安全,尤其是要拉入管路中,施工的難易度就差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線套管的材料一般是銅鍍錫,至於電氣規格則要查表了,
一般家用只要施工確實,應比用纏繞的方式美觀和安 ...

以前學的都是用纏繞的方式連接電線

ps有空時去摸一下電線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