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YIHUA 898A+吹焊台更換烙鐵頭後小狀況一問

楼主(2012-09-05):
今天買了一支白光日本原廠900M-T-I烙鐵頭280元~想說之前都買90元的很難焊接~我只焊單層板而已~零件焊不太下來~在解焊烙鐵頭一直會黏在板子上~真的很無言~到底那裡出了錯~還是我的吹焊台壞了~我設定溫度260度~調到300度也一樣~那位大大指點一下迷機

网友:
焊錫的融溶溫度 約183度c 焊接使用方法教學 http://www.hk-tree.org/downloads/DivisionIIISoldering.pdf
設定太高,對工作不好!而且烙鐵頭容易過度氧化 烙鐵頭有不同材質的!便宜的,貴的 一定不一樣!雖然都是同一種規格!對焊接影響滿大的!須注意~~~電路板的電路錫點可能使用無鉛製程的溫度要提高到350~400度

网友:
比如說那種銲點呢?單層板的銲點有大有小,小的如 IC 接腳,大的如 PSU 的接地,這兩種是差很多的。

网友:
溫度調太低,一定很難施工的!!

我用898A+都要設定到320-330度和單層版,雙層版也要到340-350度,

無鉛的要設到370-380,才比較好施工???

楼主:
嗯~明天在來試試身手~換了一支烙鐵鐵好像廢了功夫~我是擔心吹焊台壞了~所以才來問一下

网友:
溫度設太低了

网友:
設定的溫度有"校正"過嗎?像我用 900m-T-B 設在300℃,實際溫度可能只組285℃左右,
換上 900m-T-I 一樣設300℃,實施溫度卻只有 250℃左右而已哦。
所以 如有溫度測試器來校正比較好哦。(烙鐵頭 台製或大陸製的測試都差不多)
不一定 要用烙鐵頭測溫器,一般的測溫器也可以加淢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