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 LCD TV RC-BQ17A 遙控器 斷線

楼主(2012-09-05):
請看附圖,因拆開清潔不慎用手去擦到碳線,導致發生斷線狀況。
哪位有同型號的遙控器可以借我參考,非常感謝。
修斷線可以用2B鉛筆自己捕嗎?謝謝。

网友:
只能用銀漆筆嘗試修補了!!  但是銀漆比修補後不一定能撐很久??

B鉛筆畫上的密度不足,幾乎無作用,且就算有效壓個幾下就失效了??

一般來說,這種狀況的故障,只能殘念了???

网友:
斷線的那些是接觸點~你可以參考其它沒掉的~
可以補~去買一小張金泊貼上~在括出合接觸點相同形狀~
就可以了~而且效果一流~純金的ㄛ!保證不氧化

銀漆筆效果不好用~沒擋頭~個人經驗~
貼金泊~用來補線路效果最棒~施工也最簡單~ 用 膠水+美工刀就可以輕鬆搞定

也許有人問啥是金泊
就是給神像貼金的貼紙~ 一小張10cmx10cm 好像是100的樣子~我忘了~不過現在金價變高了~
一些佛具店就有賣~
還有~銀~銅~鋁這些~不過自己要用好一點的純金的!!

楼主:
感謝,因為是原廠的遙控器,比較有修理的價值。
用金箔纸修理下重本哦

网友:
還是銀漆筆修補吧!!

銀漆筆修補後,

用透明膠帶貼上保護銀漆,

就可以用很久啦!!

我修了幾十個遙控器,

也就只能用這招了!!!

銀漆筆修補前先用去漬油洗乾淨基板!!

网友:
記得是好的,傳短消息過來免費寄給您~

楼主:
非常感謝滷雞蛋大,這運費就讓我出吧。
我昨天想到一招,用香煙盒裡的鋁箔似乎可以修補斷線或是用鋁箔膠帶應該也是可以。
待收到滷雞蛋大的備品,我研究後再發實例。
再次感謝。

网友:
我的作法是找3mm左右小型按鍵.按鍵背面貼雙面膠固定pc板上.將按鍵腳焊接到原pc板兩端.此時要慢慢將導電橡膠皮修剪到蓋上外殼不會壓住小型按鍵按又有反應.

楼主:
很高興今天收到滷雞蛋大寄來的遙控器備品,馬上解剖對照。
請參閱對照的線路圖。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