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ptiquest Q241wb 24吋液晶 P+I換新大電容後上電迅速噴漿請益

楼主(2012-09-06):
回收場撿回,上電PW_ON無反應
拆解P+I目視大電容(450V 120uf)凸頂
上電單測P+I發現大電容冒煙噴漿~~嚇
初步針對電源各主要元件量測,及對地打阻值並未發現明顯異常

廢板上拆一顆400v 120uf安裝上,再次上電測
換上的大電容約20秒鼓起噴漿冒煙,迅速斷電

把橋整後端斷開,測橋整直流正負極電壓 DC 158V

請教板上先進碰到此狀況,請提示接下來我應如何檢測?

网友A:
電路板的正負極性有沒有故意標錯的呢.要不要跑一下電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的正負極性有沒有故意標錯的呢.要不要跑一下電路看看...

回lsammy
此現象好似大電容正負極裝反
但我再再的確認過正負級與裝上電容正負級是正確的

此機無拆殼過,電路完整
原廠的電容不至於會裝錯吧!

网友:
PFC迴路異常!

网友:
300V穩壓回路異常 查這部分~妳可以在上電量測看看電壓基本上應該超過400V了

网友:
真嚇人,後續怎樣記得來說一下喔~~

楼主:
謝謝樓上幾位先進給予指導,我會努力看看

如果說大電容不裝上電,直接量測大電容腳位電壓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有事,最近被爆炸聲嚇到了
膽子小不敢亂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