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A190A2-A02-H-S1 的通病 PZT2907A與KSP2907A的代用

楼主(2012-09-06):
用A190A2-A02-H-S1這片AD板的液晶螢幕很多,優派、奇美、宏碁等等都有,前陣子有人送我一台CHIMEI CMV 937A,原本問題是無法開機,連電源燈都不亮,檢查了L1117 3.3V與ZCP的1.8V後,發現是1.8V不見了,所以補焊了ZCP電晶體,不過用了幾天,又開始不開機了,再打開機殼測量一次,發現又是1.8V不見了,仔細看了一下我補焊的痕跡是很牢固的,我也相信自己的焊接技術還尚可,所以還是決定換一個ZCP電晶體。

問題來了,ZCP是什麼電晶體?用電表測量一下是PNP的,其實要測它的工作特性可以用電晶體曲線掃瞄器來得知,但是我們只是要找代用的話,直接看看舊文應該就可以知道了,查一下舊文得知ZCP可用2907A代用,而gkjnn也有用L1117 1.8V代用的經驗,然而剛好我手上這兩個都沒有,不過我卻在烏骨雞學姐的露天賣場找到KSP2907A。

A190A2-A02-H-S1板上的ZCP電晶體與2907A電晶體的封裝都是SOT-223,而烏骨雞學姐的KSP2907A卻是TO-92(俗稱小黑豆),查了幾家製造商,得知原來板上的2907A的全名是PZT2907A,對照一下兩者的規格表,差別最大的PZT2907A的功率是1.5W,而KSP2907A則只有0.625W,功率少了一半,這樣能夠代用嗎?

這是新手最常問的問題,其實包括我自己也是要試試看才知道,到這篇發稿為止已經測試超過三天以上都好好的,也有測試KSP2907A的溫度都很正常,手觸它的表面溫度也只是溫溫的,PZT2907A的引腳定義是B-C-E,而KSP2907A的引腳定義是C-B-E,怎麼焊上去這你得比一比了。

小小工作經驗跟大家分享,兩個型號的規格表都放在下方,有興趣的朋友自行下載。

网友:
這一塊板子超會壞的,確實也都是壞這幾棵穩壓ic,及穩壓ic輸出腳的電容,跟到面板的mose開關,及按鍵版接口附近的電感,捉住這幾個重點,就比較容易維修了

网友A:
W 老大 ~這1.8V 如果是相連MLCC漏電 用示波器看的出來碼~
之前遇過 2台 都是輸出的 MLCC 短路*有時短路有沒正常 直到有一天 開不起來 就量到短路
當短路時 1.8V 都是拉低到0V.
更換就好的~~~.
2907 是遇過~2台 這顆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 老大 ~這1.8V 如果是相連MLCC漏電 用示波器看的出來碼~
之前遇過 2台 都是輸出的 MLCC 短路*有時短路有沒 ...

我是沒有用示波器看,若1.8V端的MLCC短路,這種情形我想示波器看到的也是0V。
這篇只是跟大家說明零件的代用經驗分享,給大家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