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線接收器規格

楼主(2012-09-06):
  想為先前修復的DVR面板加上紅外線接收器, 因為發現前方操作面板電路板上竟然沒焊接, 與目前使用中的DVR的操作面板電路板線路及零件布局一模一樣, 拆下來查看這顆接收器. 僅發現背後有上排 1B7C 下排 45A 字樣, 不知頻率為 ?KHz 的. 煩請有對紅外線零件瞭解之先進提供. 先致謝!

  提供類似零件之圖片和編號位置(圖片來源icshop):

38KHz@icshop

38KHz@icshop

网友:
我記得上次我自己做 紅外線接器 !!

有上拍賣網站(P 拍) 有看到 !!!

上面有寫規格 !!!

我沒有記下來 !!

你可以上去找看看 !!

网友:
如果不是 IRda 用的話, 38k 與 40k 可以互相代用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