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7S266-VM 上的一個晶體 !!! <已解決>

楼主(2012-09-06):
請問各位大大 !!

這個 SMD 應該是晶體 Q24

真正規格為何 ???

查過 SMD 手冊 沒找到 這個奇怪的編號 !!

K1N  N6 (直寫)

(照片上的字我有描繪過了 )

网友A:
是不是這個,如附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這個,如附檔:

應該是 ~~ 一腳接地 !!

另一腳接到 MOS  G 閘 !!

我再確認看看 !!

謝謝你 !!!

网友B:
如何知道K1N  N6 (直寫)

是這個 mmbt390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知道K1N  N6 (直寫)

是這個 mmbt3904 ???

要查 SMD 手冊 ~~

站內可以找的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知道K1N  N6 (直寫)

是這個 mmbt3904 ???

要查 SMD 手冊 ~~

站內可以找的到 !!

smd 手冊也有好幾版 !!

有些舊一點的就找不到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查 SMD 手冊 ~~

站內可以找的到 !!

謝謝啦!!

又學了一個!!

网友C:
總覺得看起來R280旁邊那條線似乎撞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總覺得看起來R280旁邊那條線似乎撞斷了?

那個是上面的保護漆 !!

這板子有點年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