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X193HQ A 白霧狀

楼主(2012-09-06):
原acer X193HQ A無法開機,更換電源版電容後測試,畫面有白霧狀,調整對比及亮度均無法改善.
要往何方向檢測呢?
畫面

网友A:
換掉24c16試試

网友:
看看A/D的電壓有沒有異常?

网友:
會不會T-CON的G IC電壓有問題?

网友B:
進osd選單~~重置~~.看如何.如還有問題再做後續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掉24c16試試

換掉24c16是否要重新燒ro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osd選單~~重置~~.看如何.如還有問題再做後續處理!

有試過了一樣沒有改善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掉24c16是否要重新燒rom呢?

不用換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掉24c16試試

那麼晚睡~
一大早又在工作室了~
昨天的機器以完修,
改天再去找你~謝啦~

网友B:
進工廠刷就好不行再做下一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工廠刷就好不行再做下一動做

請教一下進工廠模式要如何進入呢?

楼主:
A/D的電壓
腳位/標示/量測值
1-2/+5V              /5.12
3-4/GND
5   /ON/OFF         /2.93
6   /BRIGHTNESS /2.78
7   /VOL              /2.46
8  /AUDIO-MUT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