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LED 日光燈 燈泡 鬼火反應 現象

楼主(2012-09-06):
參考資料其一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12040209645

可能原因
1.使用夜光開關
2.線徑大,餘電多

解決方法
1.串一顆 x1安規電容

====================
目前我使用的 T5 LED 日光燈也會這樣
等安規電容到後,再來回報大家有沒有解決問題

网友A:
純粹是帶指示燈開關在做怪,帶指示燈電燈開關在接點兩端並聯氖燈+電阻,開關OFF之後氖燈+電阻跟燈具串連形成迴路,氖燈電流雖然很小,但已足以讓LED燈管或燈泡微微發亮。

以前使用省電燈泡更詭異,大部分廠牌都沒有針對氖燈電流作處裡,在開關OFF之後氖燈微小電流對省電燈泡內電源濾波電容充電,當電容電壓到達DIAC觸發電壓時會啟動主迴路,主迴路一起動就將電容電量耗掉,之後主迴路又OFF,等待下一週期又點亮一下,如此一直循環,省電燈泡會間隔幾秒閃一次,很多人搞不清楚原理,以為是發生靈異現象。

國際牌有出這種改善電容,通過安規當然是一定要的,也有考慮施工方便所以是引線式的,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166018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純粹是帶指示燈開關在做怪,帶指示燈電燈開關在接點兩端並聯氖燈+電阻,開關OFF之後氖燈+電阻跟燈具串連形 ...

一般的 T5 日光燈也有閃爍的現象,也有這樣的現象
應該也可以試用

之前有提出問題
得到的結果也是並聯一顆電容試試看,似乎沒有得到任何效果

原來有『專用』的電容器,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 T5 日光燈也有閃爍的現象,也有這樣的現象
應該也可以試用

並聯一顆0.1uF/400V也可以,不過要並聯在負載端才有效,
久了怕電容不良短路,通常都是串接一個100歐姆1/2W電阻再接上去,
萬一電容短路那電阻剛好當保險絲,國際牌那專用電容應該也是有串電阻的,
其實這種R-C組合早就有了,以前都是用在大電力SCR A-K間突波保護,
只是不普及價格非常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 T5 日光燈也有閃爍的現象,也有這樣的現象
應該也可以試用

20幾年來搬了好幾次家,每次裝修幾乎都是自己配電裝燈,這問題在10幾年前就遇過了,當時是用0.1uF+100歐姆1/2W電阻焊接串在一起,兩端焊上電線以便利施工,電阻則是折過來跟電容貼在一起,再以「電火布」纏繞絕緣。

這問題在01那邊也經常有網友問起,以下這篇請參考: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26087&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