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A7S266-VM 卡 C1 10 !!

楼主(2012-09-07):
A7S266-VM

A7S266-VM

話說這塊也有一些歷史了 ,  一般人可能懶的修它 !! 這片機板我是拿來測試用的 ,  因為內建 VGA  可使用 DDR  或 SDR

原本正常的開機使用中 , 有一次突然重開機 ~~ 然後就一直 Beep ~ Beep 叫 !! 根據叫聲得知是記憶體的問題 !! 當然了

先把記憶金手指清一下 , 或更換記憶體  , 換不同的插槽測試居然都無效 ??? 不管使用 DDR 或 SDARM 都一樣卡 C1 10

一度懷疑 BIOS 的問題 ,  請站上大大支援重刷了BIOS  ,  依然無效 !! 開始檢查 記憶體各腳位的 電壓 !! 檢查結果 都是正

常 , 覺得相當疑惑 ~~ 所有的供電都正常 , 為何會捉不到記憶體 ???

CY

CY
(CY)

Cy2

Cy2
(CY1)

而且 DDR 及 SDRAM 也相同 ,  這點讓我有新的想法 , 既然會如此 想必是共同的元件出問題 ,  於是就想到了 記載體控制

IC  , 開始檢測各腳位的供應電壓 , 才測第一腳就發現不對 ,  這根據資料手冊 , 應該是要提供 3.3v 才對 , 現在測到 0.7 v 左

右 那一定有問題 , 接下來開始尋線 , 對我這個 LLK 來說真是惡夢 , 一度找到想放棄 , 因為線路藏入插槽下方 , 不知去向有如

大海撈針一樣 , 就這樣卡了好多天 , 終於有一天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 線索才得以繼續下去 , 一路追到了一顆 MOS 的S 極  , 當

然這個嫌疑最大 , 上電測試一下,  G 極電壓 1.2 左右 ,  D 極 3.2 ~ 3.3 左右 , S 極 0.7v 怪怪的 !! 為什麼沒有電壓 ?? 可能是

MOS 故障吧 !! 拆下來檢測一下 ,  測試結果是正常的 ???

MOS

MOS
(MOS)

MOS2

MOS2
(MOS1)

這下子心中又不免疑惑 ~~ 這顆正常的那麼 G 極的供電是否有問題呢 ?? 反覆測了幾次都是 1.2 v 左右 , 這樣應該算正常吧!!

G 極通上電壓會令 D-S 極導通 ,  那 MOS 本身沒問題 , 難到會是輸出短路 ???摸一下 MOS 一點也不燙 ,  不可能是短路 ,  來

到這兒卡關了!! (其實卡了很久)  ~~

今天又把它拿出來試 , 同時換了一顆全新的 MOS 上去 !! 結果當然是不行!! 想著想著也好奇想說那這 MOS 的G 極通往何處 ,

於是又開始尋線 !! 一直找穿過了FDD 插槽下方, 差一點又失去它的蹤跡 , 還好在附近找到了它的出口 ,  繼續的追蹤下去 ~~

終於找到了一個 SMD的元件 , 機板上面標著Q24  , 元件本身為 K1N  N6(直寫)  , 這是啥晶體 , 找一下手上的 SMD 手冊, 奇怪

沒找到?

K1N N6

K1N N6
  (K1N N6)

ASUS A7S266-VM 上的一個晶體 !!! <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40625-1-1.html

上站上問一下好了 , 很快就有了答案 , 這是顆 NPN  mmbt3904-7 的晶體 ,  從資料手冊得知腳位 ,   MOS G極 直通到 C

腳 , 看來應該是在控制這顆 MOS 的 ,  在板上測一下晶體各腳位 ,  測到一些奇怪的數據 , 應該是板子上其他元件的干擾 ,  拆

下來測好了靠 !! ~~ 這麼小一顆 , 真是有夠難測 !! 怎麼各腳都測不到任何數據 ??? 看來應該是故障了 !!!  找一下廢板 ~ 只有

找到 K1P 查了資料手冊 , 這一顆應該可以代用 ,  那二話不說就上了 , 上電測試一下 ~~ 啥 !! 正常 PASS 過去了 !! 再 RESET

一次試試 , YA ~~ 正常了 ~~ 我修好它了 !!!

心得 :
            在維修中遇到了很多的數據 , 由於沒有電路圖 , 一些數據無從參考 ,  造成一些誤判浪費不少維修時間 !!

            原本一個很簡單的電路 ,  卻花了很多的時間測試 ,  也做了一些白工 !! 當然了 !! 這些其實都可以靠經驗

       來判斷的 , 所以我現在也算是在累積一些經驗囉 !!!

同時感謝在這次維修中 , 有幫助過我的人 !!

再此至上 十二萬分的謝意 !!!

也謝謝你們看完了這篇文章 !!

有任何錯誤或遺落的地方 !!

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

謝謝 !!!

网友A:
有志者事竟成,恭喜完修了。
說實在的,換做我沒有這麼的好耐心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志者事竟成,恭喜完修了。
說實在的,換做我沒有這麼的好耐心 >_

我的板子都是修一修就丟一旁 !!

等到有時想到了 !! 就拿出來再修 !!!

也有修了一年多的 !!!

哈 !! ~ 哈 !! ~~

网友B:
好功夫!佩服!
每次跑線跑到插槽下方,我就開始心浮氣燥,眼花手抖,口中喃喃自語,最後......以投降收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功夫!佩服!
每次跑線跑到插槽下方,我就開始心浮氣燥,眼花手抖,口中喃喃自語,最後......以投降收場 ...

是很想放棄 !!
所以一塊板子常常修了一整年 !!!
累了 !! 或找不到線索就丟在一旁 !!
等到哪時想到 , 又挖出來玩 !!!

网友:
這個實例太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想放棄 !!
所以一塊板子常常修了一整年 !!!
累了 !! 或找不到線索就丟在一旁 !!

這一點也是我沒學到的,每次再度拿出來研究時,老是忘了上次查到哪裡了,殘念!

网友C:
厲害~~~好久沒看到好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好久沒看到好文了!!

光是跑線 , 眼睛都快瞎了 !! ~~

老花又加深了好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