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 南橋 的腳位圖哪裡找的到 ???

楼主(2012-09-07):
因為開機電路直接由南橋 SiS964  控制 !!

想追查一下有無此腳位圖 !!!

网友:
sis964的開機相關腳位:
D5:PWRBTN#
A7:PME#
D8:PSON#
D2:PWROK
如還需要其他腳位,再告知。我的掃描機不靈了,只好土法煉鋼。

网友A:
我們論壇應該就有了,只是不知道躲到那裡去了。

网友B:
腳位圖得從該晶片的規格書來查詢....
話說這顆964開機功能經常異常...
因為都是由964直接控制P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論壇應該就有了,只是不知道躲到那裡去了。

我有看過 sis XXX 的 ~~

但也不記得正確的是多少編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腳位圖得從該晶片的規格書來查詢....
話說這顆964開機功能經常異常...
因為都是由964直接控制PS-ON ...

規格書 ?? 上哪找 ??

如果說真的是 964 掛了 !!

那也沒搞頭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規格書 ?? 上哪找 ??

如果說真的是 964 掛了 !!

嗯....我手上有張也是懷疑南橋開機電路壞,但不肯定....

因為它直接由南僑控制沒有間接控制所以容易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手上有張也是懷疑南橋開機電路壞,但不肯定....

因為它直接由南僑控制沒有間接控制所以容易掛 ...

我想至少要找出晶片是否有輸出訊號 !!

目前只找到輸入訊號 輸出的部分無從找出 !!!

我也試著從 ATX 綠線找回 , 卻始終找不到相關元件 !!

會直接接入 晶片 腳嗎 ??? 照理應該還有接一晶體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至少要找出晶片是否有輸出訊號 !!

目前只找到輸入訊號 輸出的部分無從找出 !!!

不!~它直通964南橋晶片,沒有間接元件所以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它直通964南橋晶片,沒有間接元件所以容易壞..

我說的是 南橋 輸出 後 直接控制 ps-on  ???
不會吧 !!

輸入是經過一電阻我知道 !!!
但輸出呢 ???

网友C:
上次修一片915M08
他的PWRSW也是直通南橋NH82801F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一片915M08
他的PWRSW也是直通南橋NH82801FB

剛才去查那一片 . 結果發現那個 CMOS_C  (BIOS 清除 pin ) 是接地的 !!!
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為什麼短路 ,  這邊電路也沒有幾顆元件 ,  把多顆元件移除 , 還是短路 !!!
懷疑晶片短路造成這種現象 !! 目前無解中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去查那一片 . 結果發現那個 COM_C  (BIOS 清除 pin ) 是接地的 !!!
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為什麼短路 ,  ...

我的915M08也還在修...
上電自動開機...但不跑碼...有復位燈
換I/O~燒BIOS都無解.....目前在等新南橋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915M08也還在修...
上電自動開機...但不跑碼...有復位燈
換I/O~燒BIOS都無解.....目前在等新南橋來換 ...

水大功力強 ~~~

遇到這種 南北橋 或 CPU 虛焊 , 就無轍了 ~~

网友B:
不曉得SIS公板設計是否也是南橋直接控制PS-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SIS公板設計是否也是南橋直接控制PS-ON....

站內的資料 !!

网友B:
你還把這文件當寶典啊?.....這是看基礎看觀念的

要懂得變通~~~設計很多種不會照課本來套招的....

再說這是INTEL晶片組,每種晶片廠商作法都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站內的資料 !!

以我上方的電路圖來看....
SIS964南橋 腳位 PWRBTN- 就是直通 POWER SW

另D8腳位的PSON-是通ATX的 POWER ON綠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上方的電路圖來看....
SIS964南橋 腳位 PWRBTN- 就是直通 POWER SW

或許真是如此 , 所以找不到接點位置 !!

我的 cmos_c 電路是如我 po 的圖那樣沒錯 !!

我跑過線 ~~ 但實在想不透會自己接地 !!

這個一但接地 , 就一定開不了機 !!!

最近老遇奇怪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把這文件當寶典啊?.....這是看基礎看觀念的

要懂得變通~~~設計很多種不會照課本來套招的....

不是當寶典啦 !!

而是我實際電路就是如此 !! (開機輸入 及 cmos_c  )

但目前就是搞不懂 cmos_c 為何會接地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當寶典啦 !!

而是我實際電路就是如此 !! (開機輸入 及 cmos_c  )

什麼是..CMOS_C  ??
是CLR CMOS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麼是..CMOS_C  ??
是CLR CMOS嗎??

是的 !!

這個一旦被拉低 !!

就無法開機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

這個一旦被拉低 !!

以你提供的圖來看...
要接1.2腳啊.....接2.3腳當然不開機@@"

另我不知道你的機板型號...只能以上面我找到的圖來看
這片位置又不一樣了
所以你要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你提供的圖來看...
要接1.2腳啊.....接2.3腳當然不開機@@"

我的電路就是你現在 po 的 !!!

正常是要接 2 . 3 吧 !!!

我的只做出兩個 pin  1 . 2 這是要清除 cmos 時接的 !!!

但是這兩個 pin 量起來是 短路的 ???

在想可能又是電容搞鬼 , 但找不到問題的電容 !!

而且短路情形嚴重 !!

電路上也沒幾個元件 !!

可是 pin 腳是板子內層走線 !!

沒有看到從哪出來 ???

楼主:
剛剛去量晶振的腳(32.xxx) , 居然也是短路的 !!!

看來 sis964 晶片 掛了 ~~

放棄不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