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HP 6500A改連供後 墨水回流,彩色印不出來

楼主(2012-09-07):
幾個月前幫朋友在R拍買了HP 6500A 也一起改了連供
但現在除了黑色正常,紅黃藍都出不來
清了幾次噴頭後紅色免強可以出來,但很快就又印不出來了

另觀查了一下~藍色和黃色墨水好像會回流.......
清噴頭時會吸進墨匣.....但清完後又會流回去外接供墨裡n_073|

這是清多次後的結果

藍黃墨水會回流,紅色和黑色不會~

外接供墨......黑色少好快....其它三色都沒少@@"

有沒有大大知道怎麼處理~~~
不知道是噴頭NG了~~還是墨匣的壓力不夠??

還是有嘉義的高手在呢??

网友A:
墨管裹不能有空氣

网友B:
之前有替朋友裝過epson的連續供墨,也有相同情形,把墨水瓶擺放的位置提高一點,可以改善墨水回流的情形,另外有安裝廢墨瓶嗎,如果有安裝的話,可以看到每次列印時清噴頭時會浪費很多墨水,如果不介意黑色墨水顏色不準的話,可以將廢墨加回黑色墨水瓶,以上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替朋友裝過epson的連續供墨,也有相同情形,把墨水瓶擺放的位置提高一點,可以改善墨水回流的情形, ...

之前放太高...整個墨水流到機板@@"
後來全拆洗機板

网友:
水哥你有試過在機上那墨水夾抽些空氣出來嗎?
我怕墨水夾漏風回流回補充夾
將墨水夾填墨處密封後,把墨水夾倒置噴頭朝上,拿針筒頭套上軟性的物質(賣填充墨水有賣那個針筒),抽些許空器後,放回,不能抽太多喔~~給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墨管裹不能有空氣

+1
看圖片的管子裡頭有空氣就知道墨水會流不進去.....看過打點滴嗎?道理一樣的。
只有一個不同,墨水要與墨水夾同一個高度。

网友C:
你外置墨水瓶太低了~墊高10cm就可以了
外置墨水瓶裝滿時不可高於印表機本體的墨水夾~最大限度不可超過印表機外殼高度
低水位時也不可低於印表機本體的墨水夾~
管內的空氣~可以不必管~這是少用的原因~在印表機有出墨時會吸墨就表示正常~
剩下的就是虹吸原理的高低壓差的問題了~

要排管內空氣只要拆開墨夾上的排汽栓後~拿高外置墨水瓶~等到墨水快要溢出時在塞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外置墨水瓶太低了~墊高10cm就可以了
外置墨水瓶裝滿時不可高於印表機本體的墨水夾~最大限度不可超過印表 ...

排汽栓是紅圈那個嗎??

网友D:
我本身有改過幾台...
現在手上沒有圖片..
就用樓主的說明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汽栓是紅圈那個嗎??

沒錯~操作時建議一次一個顏色~免的手忙腳亂~溢流~導致噴頭短路燒毀<切記!
記得要戴手套~拿張衛生紙~準備擦墨水~
你只要看到快滿時~放低外置墨夾~讓流速變慢就來的及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本身有改過幾台...
現在手上沒有圖片..
就用樓主的說明一下...

通氣孔蓋起來不會變成吸不到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操作時建議一次一個顏色~免的手忙腳亂~溢流~導致噴頭短路燒毀

感謝~星期一再去客戶那試試

网友C:
以圖上的外置墨瓶~
個人經驗~蓋通氣孔~開加墨孔~就比較不會回吸~不過要注意防塵!
改連供~如不常使用~管內就會有空氣跑進去~必竟2端多不是完全氣密的
但是只要在印表機有出墨時會吸墨就表示正常~ok的!
所以一但改連供最好是天天用~不然就失去改機的意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圖上的外置墨瓶~
個人經驗~蓋通氣孔~開加墨孔~就比較不會回吸~不過要注意防塵!
改連供~如不常使用~管內就 ...

是天天用....但大都是用黑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氣孔蓋起來不會變成吸不到墨嗎??

不會....
管內會有些空氣是正常的...
如果天天印應該是不會有空氣的..

在印的時候就會吸墨水把空氣排掉了...

网友:
剛裝上的時候可能沒抽乾空氣有壓力在,
買個$30抽墨架 R 拍編號 21107220244049,
把墨水抽出一些直到空氣消失為止,
再列印或清噴頭(不要一直重複清沒效果且會掛掉).

楼主:
感謝各位~照各位講的方法成功了~
各色都有出來~

但檢測頁看起來正常~
但列印單色就會出現線條@@"
如附件~請大大們看看

网友C:
看起來噴頭有部份孔堵塞了!狀況不嚴重~
噴頭&導墨槽~清潔一下應該會改善~
hp的 墨夾合噴頭整合在一起的~~是撐不了多久的~
時間到了還是得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噴頭有部份孔堵塞了!狀況不嚴重~
噴頭&導墨槽~清潔一下應該會改善~
hp的 墨夾合噴頭整合在一起的~~是 ...

我那個是墨匣和噴頭分離的~

网友C:
ㄛ~分離的ㄚ~不過墨夾怎麼沒一並改成無海綿的~
噴頭&導墨槽~清潔一下應該會改善
尤其是導墨槽上的刮墨片
可以降低墨水壓力~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ㄛ~分離的ㄚ~不過墨夾怎麼沒一並改成無海綿的~
噴頭&導墨槽~清潔一下應該會改善
尤其是導墨槽上的刮墨片

感謝大大~下星期再來試~機器在客戶那了~

网友:
小弟建議~~
抽真空與加(過濾器)
偶而建議噴彩色的~~~

网友:
把墨匣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