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GL-MX 卡 E509 !! <<已解決>>

楼主(2012-09-07):
本來這板子從無顯碼 !! 換了 MOS 及 MOS 驅動 IC 終於可以跑碼了 !!
但天不從人願 , 居然卡 E509 !! 站內也有一篇

華碩 P5GD1-VM/S有過電無畫面,除錯卡E509
http://bbs.pigoo.com/thread-10189-1-1.html

也是卡 E509 最後是換 IO
真不願相信這個事實 !!! '
不知有沒有人可以知道 華碩 的 錯誤 代碼 !!!
E509 是代表何意 ???

我試過記載體沒裝會出現 E003 !!
上次修的那一型號會出現 E004 !!

我想這應該是華碩專用的代碼 !!

楼主:
我直接寫 e-mail 問華碩囉 !!

到目前還沒有得到答案 !!!

剛才收到回覆 !! (2012 . 9 .10)

要我去查 偵測卡 手冊 !!!

哇哩咧 ~~

如果手冊上有說明 , 我幹嘛去問 ??

這明明是 asus 專用的代碼啊 !!

難道說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

楼主:
實在不死心 ~~  繼續試 !!
終於 PASS 過了 !!!
幾乎拿出我可用的 DDR 記憶體 !!!
最後裝了一支 A DATA DDR 400 512 的
居然就不卡了 ~~~
記憶體挑的很 !!
不過問題好像還不少 !!
目前內顯無法使用 !!!
用 PCI 老古董頂著用 !!
還有 CMOS 無法記憶 !!!
繼續努力查 ~~~

网友A:
這也太挑記憶體了

我記得之前有人內顯不能用.....結果是那個VGA接頭氧化了
拿個單蕊線還是電容腳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太挑記憶體了

我記得之前有人內顯不能用.....結果是那個VGA接頭氧化了

那個記憶體是我搞烏龍 , 人家明明是 DDR400 的 , 我卻插入 DDR266  難怪它會不接受 !!!
因為一時忘記手上有的 DDR 全是淘汰下來的 266 的 !! 只有 A-DATA 是壞的 , 換新回來的
是DDR400 的 !!

內顯的問題 ~~ 偵錯卡會卡 2A FF 應該是顯示電路的問題 !! 不過比較奇怪的是 !! 北橋內顯有
可能單單壞顯示的部分嗎 ??

你說的問題我會再確認 , 如果只是這樣那就好辦了 !!!

稍後我會發佈 ASUS P5GL-MX 的叉求助文 ~~~

到時不忘參與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記憶體是我搞烏龍 , 人家明明是 DDR400 的 , 我卻插入 DDR266  難怪它會不接受 !!!
因為一時忘記手上 ...

有可能只壞內顯啊,因為北橋內部也是很多部份的電路組成
之前就有遇過兩~三塊是這種只壞內顯的了,不過並沒有去維修
就插顯卡撐著使用n_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壞內顯啊,因為北橋內部也是很多部份的電路組成
之前就有遇過兩~三塊是這種只壞內顯的了,不過並沒 ...

如果真的不行 , 也只能這麼做了 !!!

网友B:
其實不是華碩不告訴你,而是每張偵錯卡的代碼不儘相同,除非你用的是和華碩維修人員用的是同一張,那才有用。你買偵錯卡的時候應該會有一本說明書吧!查裡面的內容就可大概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不是華碩不告訴你,而是每張偵錯卡的代碼不儘相同,除非你用的是和華碩維修人員用的是同一張,那才有用 ...

就我知道的 除錯碼 ~ 應該是由電腦發出來的 !!

那是不是跟 偵測卡 的解讀有關 !!

這我就不是很清楚 !!!

華碩有一些專用碼並未對開放!!

像其他的就大概共用吧 !!

如 C1 10 .....

最主要是 BIOS 的差異會有所不同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我知道的 除錯碼 ~ 應該是由電腦發出來的 !!

那是不是跟 偵測卡 的解讀有關 !!

正確來說不是除錯碼....

僅僅是抓取PCI匯流排上的訊號.

將PCI匯流排上的訊號轉成16進制的識別碼 一般彷間稱之為除錯碼

跟Coolchen0330 所說的一樣 每張除錯卡的代碼不盡相同...況且firmware的廠商也不見得一樣.

關於E509如果只看除錯碼才能修那似乎滿容易,當機器故障了...除錯碼也會跟著不准...

壞電源=除錯卡會準 壞處理能力=除錯卡不準

除錯卡我覺得是方便,不要拘泥於數字0.0 會跑就好了@@! 跑什麼不要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確來說不是除錯碼....

僅僅是抓取PCI匯流排上的訊號.

你說的我明白 ~~

在 CPU 與 BIOS 溝通時 丟一些數據到固定的位圵 !!!

而這些碼是有關的流程還有一些沒用的資訊 !!

主要用 偵錯卡 我想並不是說一定要告訴你某一個元件故障 !!

而是要知道 , 電腦是卡哪個流程上 !!!

像是 AMI  BIOS 卡 2A  表示目前是卡在 顯示的部分 !!!

這樣至少有個方向可尋 !!!

當然了 !! 如果不跑碼 ~~ 那些表現出來的數據都是沒什麼意義 !!

會跑碼至少說明 CPU 有在工作 !!!

但跑出一些特殊的碼 ??

我認為應該是廠商他們專用的碼 !!!

偵測卡 手冊一定沒有 EXXX  開頭的 !!

華碩的 AMI BIOS 沒裝記憶體 會出現 E003 看 機型 有些是 E004  !!

像這次的例子是有裝 , 但是規格不合適 !!!

出現 E509 所以我認為華碩本身 , 一定有專用的碼 !!

如此可以方便維修工程師 , 在故障排除時的效率 !!

以上純屬我個人的之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