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做簡單的自動切換開關,謝謝.

楼主(2012-09-07):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evan.chen\\My Documents\\My Pictures\\motor-1.jpg
抱歉,不知道圖會不會出現.其實是很簡單的三條訊號線,小型洗衣機用的.
但是因為機械式的開關(旋扭式,機械原理自動切換來源)壞了所以不知怎麼
讓它正常的正轉與反轉.一條正轉線,一條逆轉線,最後一條是接地線.不知如何
可以讓它自動旋轉,例如:正轉五秒後自動切換反轉五秒,再自動切換正轉.....
如此反覆的運作,希望高手與前輩不吝給予指導,在此先謝過了.

网友:
沒有圖

依照你說的用NE555組成一個無穩態電路,加上一顆繼電器就可以做到。

网友:
C槽貼圖法........

用個無穩態去控制吧...

网友:
任何東西由機械轉成電子式.都不算簡單.
我覺得用8隻腳小型的微控制器來做比較有彈性.

网友A:
用繼電器可能撐不久,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機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繼電器可能撐不久,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機械式的。

恩..謝謝,有空我再去看看

网友:
若不用relay, 可用閘流體 TRAIC or SSR固態relay (耐用but 貴了點)

网友:
又是一個使用圖片外連的例子,請大家看到這種情形要告訴我或該版版主,以維護論壇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