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知道這塊電源板中的電感器哪買的到嗎?

楼主(2012-09-07):
這幾天再弄一台大同的液晶電視~~發現電源板裡的..中間的電感器UT35C63有怪聲音~想找顆來替換~不知道要去哪找~請問有哪位大大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樣想著你說的高壓板
以及繼電器在哪裡.

网友:
這一塊應該不是高壓板才對,應該是電源板吧

网友:
新手加油!!!
一開始一定是認識元件、零組件。。。
(漫漫長路,我們一起走。。。。)

网友A:
電源板異音不一定是變壓器造成,這塊電源
應該是使用在大同30吋液晶電視,面板
可能是使用奇美V296,兩個區塊都會
造成異音,先確認是電源板造成的問題
或是T-CON板造成的問題,再一步步找出
故障零件.
如果確定是變壓器異音,這個變壓器買不到
新的,只能找舊的拆或是徵求一塊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異音不一定是變壓器造成,這塊電源
應該是使用在大同30吋液晶電視,面板
可能是使用奇美V296,兩個區塊 ...

那大大有這塊電源板可以賣我嗎?~謝謝

网友:
你聽到的聲音可能類似嗡嗡聲,感覺有東西在叫的聲音,但是那應該是別的東西引起的,你說的那個應該是變壓器吧,聲音或許是他發出的,但可能是別的元件害的~

网友:
是變壓器的聲音, 可能是頻率跑掉了,電感我這裡有,跟我說感量及尺寸就OK,可以找相近的使用

网友:
大大不好意思還需要線徑不能太細不然耐電流怕不足

网友B:
如果你無法量可以寄給我我幫你量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無法量可以寄給我我幫你量感量?

ok啊~請問是整塊寄給你嗎?

网友:
把電感拔下來寄給我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大大有這塊電源板可以賣我嗎?~謝謝

如果找不到時
可以連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找不到時
可以連絡我

請問大大是有整塊的電源板帳以賣我嗎?^^?

网友:
幾瓦的..
幾V/幾A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是有整塊的電源板帳以賣我嗎?^^?

已短訊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