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81TT液晶電視一閃即滅

楼主(2012-09-07):
如題:測得
高壓版VDD24.6
DIM 0.24
BLON 4.96
高壓包未拆,高壓端阻值為1.475~1.506K毆母之間
PWM控制IC OZ964SN 第2腳,第9腳有強制接地,還是背光一閃即滅
請教各位前輩該如何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機型的也是一閃即滅,經過WECAN大大判定為主板故障,目前還在尋料中

网友:
您的跟我好像一樣唷...現在還在待修中....換過高壓板還是一樣..昏倒中...

网友:
燈管先查,再來查電路?????

网友:
基本上電視燈管不易故障,除非重摔,但是若重摔燈管能段想必面板也不保,小弟我憑經驗判斷,因該是基板上的變壓器某1~2可阻抗變大屬於變壓器燒毀斷路所造成的,你可以將原件拆起試著量量看,請勿直接拿電錶送電量測喔!

网友:
我的換過高壓板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