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教這張監控卡的維修方式???

楼主(2012-09-07):
這張監控卡~被雷間接打到後,畫面就無法顯示!~如圖所示...
有顆貼片的IC,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非專科故請協助告知!
也請問一下我要如何維修它呢?請教詳細步驟的簡易判別方式!
感謝各位!

网友:
先看VCC 對地有無短路阻抗低,如有短路要挑起PIN後換到阻抗起來,及表面壞是二極體要先換可能Esd 電路原件

楼主:
不太懂~難道我要灌電壓給他WORK嗎???若是直接良二極體判別有無故障不行嗎?
我是直接將三用電表切換至BB擋...量測二極體,發現有些值低於某幾顆或是根本量不到!
這表示故障了嗎?

网友:
先用三用量D11到D25除了D16和D21看看有沒有被雷打穿短路。

楼主:
這被打穿的零件要如何買的到???因為去電子材料和她說她也不知道何種合適...

网友(2012-10-23):
監控卡被雷擊後修復通常都會有其他問題,建議換新的,
"Win4net DVR" 露天搜尋一下,看起來是同一張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