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w7s 被維修過的樣子..厲害也嚇人的維修.方式

楼主(2012-09-08):
收到客戶一台筆電打開一看昏倒...請看

機子狀況是無影有開機聲....散熱座前頭還折斷用錫焊接上...

以更換散熱座及顯卡BGA...ok了

网友A:
風火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火輪嗎?

看到時還真驚訝...

原風扇不動..改的風扇風力很強..

結果還是顯示晶片掛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時還真驚訝...

原風扇不動..改的風扇風力很強..

風力很強沒用...因為風根本沒吹下去和對流~
熱排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力很強沒用...因為風根本沒吹下去和對流~
熱排不出去.......

是呀...聽說是給對岸修的...

网友B:
顯卡晶片的鍚球被高溫+風扇震到脫焊了吧....

网友A:
同行送來的ASUS W7J
不成人型的改良晶片 11年 7400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卡晶片的鍚球被高溫+風扇震到脫焊了吧....

是呀..原本只要花修機板的錢現在又要多發一條風扇.....得不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行送來的ASUS W7J
不成人型的改良晶片 11年 7400T

那修好了嗎?
依你的技術應該沒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修好了嗎?
依你的技術應該沒問題..

基本上..看到這種我都很懶的拆......
拆完後如果看到機板起泡...退修還要種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看到這種我都很懶的拆......
拆完後如果看到機板起泡...退修還要種回去@@" ...

那不就直接報廢..退修

是呀! 我也很不想修這種修過的..可是看在孫中山的面子只好修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看到這種我都很懶的拆......
拆完後如果看到機板起泡...退修還要種回去@@" ...

我拆機看到起泡 2話不說 退休了還搞一一 還要從迴和放回去 我才不要 一一

网友:
能修好和修好又美觀的落差很大
要遇到能修好又美觀的師傅, 真的要靠上輩子燒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機看到起泡 2話不說 退休了還搞一一 還要從迴和放回去 我才不要 一一

當然只要看到起泡我也是...退..退..
筆電不比桌機...
桌機只要兩根螺絲就看的到機板..
筆電幾乎動者 2~10 幾根以上
難怪原廠修都要檢測費 300 以上
一般市面為了搶生意都不收檢測費..
不是這樣嗎?...

网友:
加散熱片會比風火輪來的好 (本人試過)

因為對流不出去 反而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