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250UAG-05E的电源 没有+5VSB

楼主(2012-09-08):
我正在修一个ST-250UAG-05E的电源 问题是+5VSB没有 电源没启动 但是我测试了 那些场效应管什么的 都没有击穿 是正常的 ML4800CP我也换过了 还有一个ICE2A0565Z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7脚没有电压·· 电源没有图纸 如果需要照片 稍后可以加上

网友A:
往高壓查找

ICE2A0565Z7腳VCC沒有電壓,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高壓查找

ICE2A0565Z7腳VCC沒有電壓,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大电容有300多V··

网友:
大電容到+5V變壓器之間有問題,

最慘的是變壓器掛了?????

楼主:
高手们 帮帮忙啊

网友:
苦力式 地毯式 總會找到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