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嘗試diy更換偏光膜後的小疑問

楼主(2012-09-08):
不久前向盧大購買內外偏光膜 打算自己嘗試看看  (p.s雖然內外膜都買了 但我只換外膜)
修好 那就撿到了 修壞了就  !#&#*.$/*.

底下這張是象徵開工的照片
完成後
看起來還不錯呢!!!!!
黑畫面下可以看的出 漏光 氣泡
只是..從側面看 就怪怪的

請問這是內膜也壞了 還是我搞砸了??

网友A:
貼的不錯
確實是(內層)也要更換

网友B:
把舖換的過程展示和說明出來好嗎?在舖的時候如何舖平,用什麼做密合液。如何拓平去氣泡及用的工具?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的不錯
確實是(內層)也要更換

wecan大 從側面看會有這樣酒紅色的情形 也會跟外膜一樣日益嚴重嗎??
如果會更嚴重的話  那我再找時間換   如果不會再嚴重的話  那就先暫時這樣!!!
(小弟我 功力不足 目前還不想碰內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舖換的過程展示和說明出來好嗎?在舖的時候如何舖平,用什麼做密合液。如何拓平去氣泡及用的工具?謝謝。 ...

關於這舖換的過程  我最重要的過程(撕膜  貼膜)  都忘記拍照了!!!
(因為這段過程真的..我幹的要死  就忘記拍了 )
如果要po實例的話 這最重要的過程  就只能用文字敘述了(文字敘述ok的話 那我再po實例出來)
話說  什麼是"密合液" ???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 從側面看會有這樣酒紅色的情形 也會跟外膜一樣日益嚴重嗎??
如果會更嚴重的話  那我再找時間換  ...

還可以使用一些時間
到時(再換)

楼主:
原來密合液指的是暫時防黏液(恍然大悟!!!)
這樣我就了解了(暫時防黏液這我知道 至於密合液 我現在才了解 那是一樣的東西 )
回avavvva大 我沒有用類似暫時防黏液的東西
就直接把面板清理乾淨後 把偏光膜對準面板 用信用卡貼上
(要慢慢的推 也要施一點力氣 一有發現氣泡 就要馬上拉回 重貼
如貼完後 才除氣泡 那就只有殘念兩個字了)

网友:
謝謝你,換偏光膜,這個換的過程是最重要的,因為有氣泡我們才換,所以去除氣泡是最主要的,用信用卡把它刮擠出膜外同時又不傷新膜那才是“功夫",這是你的技術夠了,恭喜完修。很多偏光膜壞的,就只有回收,那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
自己換過兩次.真的累死人.難賺.若請別人代工自己就做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