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sonic va916顯示器故障

楼主(2012-09-08):
請問我有一部view sonic va916顯示器故障.每次使用約1小時或更短的時間螢幕會黑掉但電源燈亮著.要從開1.2次才開的起來.開啟來後每次約正常5分鐘又暗掉.請問這是哪故障
ps.我是新手想要DIY學習.所以請大大回覆時盡量簡單點謝謝.辛苦了

网友:
既然要DIY修理,就先拆殼看看了。

网友:
開外殼...實圖PO文
這樣才能對症下藥的說

网友:
只有提供這些資訊,幫助不大!!

相關文章站內很多,花點時間去耐心釣魚,

不想釣魚,想吃魚也要告訴送魚的,該送哪種魚吧????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641&highlight=

最基本的LCD維修入門,先看過再說!!

技術不是一天就能學成的???

楼主:
謝謝個位高手熱心回覆.我看了一下資料.
發現了一個粉重要的事.圖我拍好了.但我傳不上來=.="也不知道怎麼貼
真是晴天闢歷
只能先找資料.照資料上慢慢摸了
不過還是謝謝各位高手熱心回覆

网友:
每次使用約1小時或更短的時間螢幕會黑掉

要小弟猜的話
1.高壓板錫裂---補焊
2.燈管線斷了---接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