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音王350W 無短路保護?!

楼主(2012-09-08):
我的Power是前陣子應急隨便在順發買的"靜音王350W",今天換機殼,裝好之後開機竟然冒出濃煙,我立刻拔掉電源,整個人傻了一下...
回過神以後拆開側板,發現Power線材整個燒焦,是大4P 5V的,這一條空著沒接東西怎麼會燒?!
我發現那一條線觸碰到機殼上的螺絲造成短路,不過Power竟然沒進入保護!!

就是這顆:

這一條就是短路的那一條線:

只有重884公克而已...

機殼也留下了燒過的痕跡:

記得買799元,這顆真的沒設計短路保護嗎?!那麼我這陣子還用的真"安心"呢...

數位相機故障中..臨時用手機拍下的,有點模糊就將就看一下吧~

网友A:
799元!!??

看來真不如買二手的七盟。。。。

网友B:
真危險!!  這顆放棄了吧!!

网友C:
買 PSU 最好是買有 “名” 的,像一些電子廣場阿貓阿狗的最好不要拿來和你的 PC 過不去 ^_^
以前沒這方面的經驗(那時還沒到 PIGOO),總覺得價格第一,品牌不重要(也對品牌外行),很幸運的沒出什麼 “大事”。但我想這不意謂著不會出事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9元!!??

看來真不如買二手的七盟。。。。

對呀,現在換上一顆ST-350W,不過熱量大風扇有點吵...可能要再買一顆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危險!!  這顆放棄了吧!!

當時還傻掉...還好其他組件沒事..這顆拿去換好了,這樣算"人為損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 PSU 最好是買有 “名” 的,像一些電子廣場阿貓阿狗的最好不要拿來和你的 PC 過不去 ^_^
以前沒這方面的 ...

正在考慮「全漢 金鈦極400W 80+金牌」當中...

這次的事件證明兩件事,
1.Power真的不要買爛的
2.機殼對流做的還真好,冒煙馬上排出來XD

我買的機殼是Cooler Master RC-311 (黑藍)

网友D:
算不算人為很難認定
只能試著跟店家要求換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算不算人為很難認定
只能試著跟店家要求換貨看看

這種POWER再換一顆一樣的,你還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POWER再換一顆一樣的,你還敢用!!??

才不敢用勒,去換是"表面上",至少給店家一點"教訓"...
換回來可能放著當做實驗用的Power吧...

我可能買全漢的Power了,聽說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不算人為很難認定
只能試著跟店家要求換貨看看

對啊..不過我們家附近的順發關起來了,要跑到光華商場去...

楼主:
現在想想還真可怕,我的電腦有時候是晚上睡覺也不關機的..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不就燒掉房子了@@

网友E:
在塑膠洞裡的5v接頭,與機殼螺絲短路,太巧了.
一直都只小心打到cpu風扇,現在也要注意短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塑膠洞裡的5v接頭,與機殼螺絲短路,太巧了.
一直都只小心打到cpu風扇,現在也要注意短路問題. ...

今天買全漢 金鈦極400W,好讚喔..晚點po文

网友:
cremaker大說的沒錯!
幾年前去順x買機殼帶power那種
組一部電腦,用沒多久於待機狀態下(未開機喔),ㄅ一ㄤˋ一聲power爆了幾顆電容,
不僅power壞了,連cpu和主機板還有硬碟都有問題,其中一樣沒換新的
跑起來就是怪怪的(全部換過就好了),結果呢?他們只能負責更換整組機殼和power給你,
其他的自己倒楣....
所以power真的很重要,不能隨便買

网友:
買 power 最好是買有品牌,也是買安心,不然整天煩惱那時候爆

网友:
OCP & OVP & short protection應都是具備的, 可能cost down拿掉了吧!

网友:
3.3V/5V燒毀線路不意外,沒有OCP的電源即使3.3V/5V嚴重過電流都不會觸動OPP,所以線路就過熱燃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