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零件] HEF4001BP 代用問題 (以搞定)

楼主(2012-09-08):
各位大大
HEF4001BP  可用GD4001B代替嗎?

(絕論是有的電路IC要用同廠牌的.不同廠牌不一定IC內部線路一樣)

网友A:
亦菲大大您好

可以代替
HEF4001BP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F/4/HEF4001BP.shtml
GD4001B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9/ETC1/GD4001B.html

兩個都是...4個2輸入NOR GATE~~而且接腳位置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亦菲大大您好

可以代替

可是我用GD4001B電路不動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GD4001B電路不動作

亦菲大大您好

您說電路不動作~~這樣也無法得知原因??
最好能說詳細一點!!~~有圖片說明更好~~我們站內有很多高手都可以幫您看看!!
您確定這顆GD4001B是良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亦菲大大您好

您說電路不動作~~這樣也無法得知原因??

GD4001B  確定是好的
明天我再上傳圖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4001B  確定是好的
明天我再上傳圖片

亦菲大大您好

請問GD4001B是哪個廠商製造的??有圖嗎??
從我提供的PDF好像查不出製造商??
我沒用過GD開頭的... 常見的是CD~TC~MC~HC~UPD~HEF4001之類的
感覺這顆GD4001B可能有問題??
從您的第2張圖看來....4001的PIN 10連到4011的PIN 2好像有斷線??
測一下4011的PIN 1和.PIN 2是否正常??
不知是板子髒了.還是拍攝角度的關係??看起來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腐蝕斷路??
可以的話....將板子清乾淨...用電錶測一下銅箔是否有腐蝕斷路??
這個線路應該很容易修復!!個人淺見...請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亦菲大大您好

請問GD4001B是哪個廠商製造的??有圖嗎??

4011的PIN 1和.PIN 2是正常的
板子以有修補撿測OK

GD4001B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9/ETC1/GD4001B.html

网友B:
看一下 PDF 資料: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HEF4001B.pdf
http://pdf.dzsc.com/GD4/GD4001B.pdf

這兩個應該很單純的,可以替換的(若有誤請指正),有無可能是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PDF 資料: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HEF4001B.pdf
http://pdf.dzsc.com/GD4/GD400 ...

可是不裝4001B這顆IC.旁邊那個繼電器就會動作.
有裝4001B這顆IC.旁邊那個繼電器就不會動作
面板''clip/protect 亮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不裝4001B這顆IC.旁邊那個繼電器就會動作.
有裝4001B這顆IC.旁邊那個繼電器就不會動作
面板''clip/pr ...

4001 是四組的 NOR Gate,看是那個輸出接到繼電器(請參考 PDF 檔)。

你應該檢查一下,輸出到繼電器的那組 NOR Gate 相關的電路,可能問題出在那。

网友:
另外,這種邏輯 IC,只要有 datasheet 很容易測試的,因為輸入及輸出不是 Low 就是 High。

還有要檢查一下供給這些 Logic IC 的電壓是否正常?並聯在電源旁的電容是否正常?

网友A:
亦菲大大您好

您是換一顆新的HEF4001BP嗎??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亦菲大大您好

您是換一顆新的HEF4001BP嗎??還是?....

是的
不同廠牌不以定能代
我試過CD.TC.MC.GD.都不能

网友B:
這類應該都是 CMOS 一族。

可能是工作頻率導致的時間返應問題,我猜的 ^_^

HEF 系列我真的沒看過 >_<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同廠牌不以定能代
我試過CD.TC.MC.GD.都不能

為什麼"不能替代"??
您知道原因嗎??構造都相同!!接腳位置都相同, 為什麼不能用??
看看線路圖...看看PDF ....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應該都是 CMOS 一族。

可能是工作頻率導致的時間返應問題,我猜的 ^_^

時間返應不同

网友:
這樣說吧  如果是純粹 數位邏輯0,1,0,1 的應用 代用上問題不大

但這個電路應用上   4001 輸入端 有應用了RC延時電路 (因此必須以類比角度探討)

即使是標準CMOS4000系列... 不同的製造商 如輸入端觸發轉態電壓 會有些許不同
即使是0.05V~0.10V 的差異 對RC延時電路之後輸出端時間返應 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看了這電路 4組除了表面上電阻分壓之外 由於分壓點加了電容  也引起延時效應
因此它們也在與速度比賽....

到這裡聯想到... 為何不用電解電容 卻使用鉭電容??
我想是因為 要大一些 延時效果 一般薄膜電容做不到
而電解電容誤差且有老化容量衰退 會使電路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