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61A螢幕-不到十秒便不顯示

楼主(2012-09-08):
由於自家奇美CMV961A螢幕壞掉,想自行修理玩玩看;因之前螢幕開機色調會由暗黃再變亮,已找尋毀壞的電容並修復完畢,想請問我的螢幕開下電源後,大約10秒螢幕就變暗,電源燈由白燈變藍燈,請問有可能是何種毀壞情況?拿查詢毀壞之電子產品要用哪些方法?謝謝您

請問各位大哥需要附圖嗎?

网友A:
燈管快掛了
所以跳保護

961A的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快掛了
所以跳保護

大哥您好
螢幕是顯示10秒後就不顯示了,不是漸漸變暗
我怕我敘述錯誤
所以真的是燈管壞掉嗎? 我第一次學維修就遇到關卡了= =

网友B:
你有送訊號給LCD嗎???

沒送訊號,10秒會變暗是正常的!!

若是有送訊號,那你要檢查一下高壓部分有沒比較發燙的元件??

兇手應該是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送訊號給LCD嗎???

沒送訊號,10秒會變暗是正常的!!

(由於無法po圖,所以請老大哥把http部分的控格去掉)
在高壓線圈周圍部分,可以看到明顯黑調的痕跡
h t t p://imageshack.us/a/img22/2950/imag0404l.jpg
我翻過去可以看見
h t t p://imageshack.us/a/img222/3927/imag0405u.jpg
已經有融掉的部分,所以自己自作聰明在補新的錫下去,補到像下面那張圖的模樣
h t t p://imageshack.us/a/img607/5190/imag0407s.jpg

不過我有用手機光源下去照,發現是暗頻

网友:
我幫你抓上來了!!

不能PO出的原因是你的圖檔太大了??

网友B:
那個不是錫溶掉了,是板子設計的地網!!

宏框處有裂錫情形,需要補焊!!

Q5、Q6應該已經燒燬了,要拆下來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不是錫溶掉了,是板子設計的地網!!

感謝!!!非常的感謝 因為之前比較忙著學校的是就擱著真的很感謝
我只要把你所講的地方先全部焊起來嘛?
那些就是造成暗頻的原因?
那我之前補焊的東西有錯誤嘛?

网友C:
燒集那一區的的高壓升壓器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燒集那一區的的高壓升壓器檢查看看

我有去問電子材料行的老闆
他說要通電之後去量
是這樣嗎 還是有什麼方法量  要po上型號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去問電子材料行的老闆
他說要通電之後去量
是這樣嗎 還是有什麼方法量  要po上型號嗎?

我不清楚是不是一定要通電後再量,基本上我都是沒有通電再量高壓變壓器,我怕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清楚是不是一定要通電後再量,基本上我都是沒有通電再量高壓變壓器,我怕死,哈哈 ...

跟我一樣哈哈   我也怕死
所以我頂端梁開路還是短路而已,在沒有電的時候= =

网友B:
Q5、Q6要拆下來量才會準!!

你之前補焊的是地線,不用捕也沒關係??

Q5、Q6是比較容易壞的元件,而這裡看起來溫度已經超標

把板子都烤黑了,所以一定是掛了,

另外周邊的其他元件也要檢查,不然一上電又會燒MOS的??

网友D:
同意bigger12 大說的!!建議您先拿燈管測試一下~不然好好的高壓版變壞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我一樣哈哈   我也怕死
所以我頂端梁開路還是短路而已,在沒有電的時候= =

三用電表沒有人冒險去量高壓的地方!三用電錶量不到三次就差不多掛點!哈哈哈!手碰到也會臭火乾(會感覺一陣刺痛電觸點會白白的)!千萬不要冒這個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用電表沒有人冒險去量高壓的地方!三用電錶量不到三次就差不多掛點!哈哈哈!手碰到也會臭火乾(會感覺 ...

對呀   所以我都測量電阻值的開路短路 因為畢竟我不是行家
我不想冒我的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Q6要拆下來量才會準!!

你之前補焊的是地線,不用捕也沒關係??

那大哥Q5和Q6要怎樣量測,跟PNP或NPN電晶體一樣量測嗎,那電晶體上面那一塊鐵片是什麼?
我只知道他的型號是3055 6H
且大哥知道如果要找尋一些接腳圖 要去哪個網站查詢已被以後會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不是錫溶掉了,是板子設計的地網!!

裂錫 是指它錫的量變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bigger12 大說的!!建議您先拿燈管測試一下~不然好好的高壓版變壞掉~

請問你說的用燈管是適用何方法?
歹謝 再麻煩大哥賜教

网友:
裂錫不是錫變少,而是急遽的熱脹冷縮產生的金屬疲勞的裂痕(仔細找可以找到接點跟錫點是分開的)

3055是NPN的電晶體,中間那塊突出來的"金屬"片是C級~~

做LCD維修,手上都一定會有正常的CCFL燈管,這樣才能分開測試面板中的燈管掛點、又或者是高壓板掛點...

個人建議您,有心要修東西是好事
但唯一就是你的基礎知識不夠,除了這個網站東看看西看看外,最重要的還是先把儀表使用、電子元件認識...等基本功夫都先弄好

网友:
買一塊一樣的好的板子來對照零件好壞,這方法會學很快。這板子網路上大概250~400以內買得到。

网友:
MOS的測量,站內有相關的帖子,善用蒐尋找找!!

我只能跟你說一個方向,就是跟你說哪裡可以釣到魚

要怎麼釣魚,你要自己琢磨了!!

技術不是一天學成,上面這幾句也是先進在這裡給我的教誨

今天傳授給你,有一天你的功力會超越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說的用燈管是適用何方法?
歹謝 再麻煩大哥賜教

就是上網買正常的燈管測試或是買儀器測試您的燈管!!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ae5qskdafa

這台可以測!!  而且功能多!!

團購是趕不上了!!  代購要等下一班嚕!!

拍網可以找找!!  但是要注意二代的才有測燈管功能

不然要買一般的測燈管工具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