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500z 可開機 畫面故障

楼主(2012-09-08):
acer Aspire 5500z 獨顯ATIx1300 128Mb
大部分時間螢幕全黑 或線條 外接螢幕可顯示但有線條

外接螢幕1

外接螢幕2

NB螢幕

NB螢幕

NB螢幕正常時

外顯+NB螢幕

有時後開機會正常(機會很小)Fn+F5可正常切換外顯內顯
用usb xpe開機 外接螢幕正常顯示
是否獨顯ATIx1300 128Mb 故障?

有前輩可以處理嗎?或有顯卡ATIx1300 128Mb可換嗎?

网友A:
是的顯卡晶片問題..
如有迴焊台可嘗試先回焊看看..
不行就要重植球..
再不行就要換晶片摟...
如沒回焊台只有一個方法......送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顯卡晶片問題..
如有迴焊台可嘗試先回焊看看..
不行就要重植球..

ATI的晶片...不像NVIDIA一樣耐熱...
一般返修取下時內傷的機會很大...所以不建議迴焊...
最好是更換新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I的晶片...不像NVIDIA一樣耐熱...
一般返修取下時內傷的機會很大...所以不建議迴焊...
最好是更換新晶 ...

有同感...
試過 ATI  晶片真的迴焊機率很低...
NVIDIA 成功率高...

网友:
這種現象是 顯卡晶片 問題沒錯

楼主:
烙鐵,三用電表是有啦!回焊設備...沒那麼專業啦,如果確定是獨顯的話,看有沒有機會找到堪用湊合著用,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獨顯機,就是這樣啊,有時外接會正常,但是用不了多久的.
ATI的獨顯在NB上是不容易壞.可能是我碰到ATI的不多.
NVIDIA的只要碰到這個問題,就是顯卡有問題佔了9成多.

网友:
x1300乾燥久一點
否則容易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