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P5KPL-E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2-09-09):
日前測試華碩 P5KPL-E主機板,使用內顯時可以開機,當換上顯示卡測試,就不行開機了(皆無B聲),無畫面顯示
但是顯示卡拿去別台主機測試卻可以使用
想請問各位大哥,這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小弟因為有興趣想學維修主機板,請問我需要買除錯版,還有什麼小撇步?
在勞請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BIOS設定檢查一下!!

再來就是你的顯卡插槽有故障了!!

用阻值卡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設定檢查一下!!

再來就是你的顯卡插槽有故障了!!

不好意思我忘記在繼續說明了
當我把掉獨立顯卡後 就完全沒螢幕
所以是插槽壞了嗎?

网友A:
你的問題我看不懂ㄝ?????

第一次說:
使用內顯時可以開機,當換上顯示卡測試,就不行開機了(皆無B聲)
再來
當我拔掉獨立顯卡後 就完全沒螢幕

這裡有矛盾了??

內顯可以使用,   外接顯卡不開機,那就很明顯是外顯的問題了

再來的回問,外顯不接沒螢幕???   這當然啦!!沒把訊號線接回內顯怎會有畫面呢????

把問題及動過的物品名稱描述清楚,

如上記,第二次問,當我把掉獨立顯卡後 就完全沒螢幕

這裡是指,把外接顯卡拆除,螢幕訊號源改接回內顯,或是

外接顯卡,未拆除,將螢幕訊號線由外接顯卡,轉接至內顯接頭,

轉接時是已經有啟動電源狀態,轉接時有將電源關閉,轉接後再啟動

這些描述對看文章幫你隔空抓藥,能夠準缺的依據,

有先進說過,回文的很認真的說明,打一堆的字,

問問題的也不能太懶,圖文要併陳才有禮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我看不懂ㄝ?????

第一次說:

eson0724大大 不好意思囉 是很想PO圖或用連結 但是好像等級不夠無法用出圖片

那我在敘述一次

1. 一開始螢幕使用內建顯卡,並且可正常開機及關機(此時獨立顯卡並無安裝)

2. 接著再關機狀態下安裝獨立顯卡,並將螢幕連接獨立顯卡上,此時開機無反應、無B聲,於是長按電源鍵關機

3. 再來是把獨立顯卡拔除,將內建顯卡裝置上螢幕,此時啟動電源,就再也無法有開機畫面了

网友:
你這種情況,買除錯卡也是沒有用的,除錯卡對這類問題查不出來的。

個人也是覺得是你的顯示卡插槽出問題了,你可能要從這方面著手。

网友:
華碩的板子...如果硬體有更改過...請把主機上的線通通拔掉(螢幕線..電源線.喇叭....等等)...並且拔掉主機板的電池....過一段時間()....在裝回去上機.......
小弟一向不會選用華碩的板子....不是他不好...也不是他問題多(電子的東西說不準...說掛就掛)...只是華碩的板子實在太...詭異....

网友:
主機板是拆出來機殼外裸機測試的嗎???

如果是你第三次所陳述的狀況,

很可能因為顯卡的故障,有導致北橋受損,或是BIOS程序出現錯誤

可以先將BIOS的電池拆除或是做重置動作,再開機看看!!

如果故障依舊,重新燒錄BIOS程序!!

再不行,可能要先查顯卡介面或是顯卡的供電及北橋的供電是否正常??

若是供電都正常,檢查一下顯卡介面與北橋間的線路狀況,要上阻值卡測了??

以上先行處理後再議!!  祝好運!!

网友:
用北橋內建的顯示功能可以正常開機運作,換插顯示卡
就無畫面沒BB聲,再改回內建顯示功能也同樣情況...

把CR2032電池拔掉放電看看是否改善......

內建顯示功能的主機板外接顯示卡切換部分有兩種方式....

1.需要在BIOS中做設定
2.主機板偵測自動切換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就是AGP介面可能有問題

网友:
其實我有1張p5kpl-am跟您這狀況很像,剛上電開機都正常,有跑碼,也可以進bios但只要開機超過莫約2分鐘後,就會開不了機,必需把所有電源都拔掉,過一個晚上後又可以重開機,但撐不到3分鐘故態復萌,快氣死了,目前爬文好像是cpu座附近的問題,不知是否為p5kpl的通病,不過你牽涉到pci-e,應該和空焊有關係,試壓著北橋開開看.....

网友:
我的p5kpl-am修好囉,結果是空焊造成的,至於是哪一個?(北橋?南僑?cpu座?)請自行試試看,因為我是3個都加焊,但我認為cpu座嫌疑最大,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像你的情形也有可能是,bios無法記憶,然後只要一開機就會從內顯的畫面顯示,因為原廠的設定就是預設內顯!有可能是這個情形,我曾遇過!

网友:
同時插兩台螢幕開機,看看是否是bios設定的問題,我碰過的情形也有過這樣,縮小範圍後再從bios上處理

楼主:
依舊各位大哥的經驗   是很想嚐試看看是不是bios的問題
但是我ㄧ回家cpu被人拿去.....
沒有零件試了
不過我會去找二手來試試看的
我依定要把這塊修好   要靠各位大哥教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