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1921WM-2 亮5秒後,自動熄滅

楼主(2012-09-09):
這台螢幕上電開機,背光亮5秒,顯示正常,然後自動熄滅,藍燈恆亮(這台螢幕不是綠燈)。
簡化檢查步驟如下:
1. 燈管用另一片正常的PI板測試過,4支可以同時點亮,沒有問題。
2. 檢查按鍵阻值過高,6顆按鍵全部換新。
3. 屏線也換新的。
4. AD板上的電容全部換新,測量AD板上的1117電壓都正常,一顆3.3V,另一顆1.8V。
再重新簡易組裝,上電,測試,還是一樣背光亮5秒,然後自動熄滅,藍燈恆亮。本來要換AD板上的24C16,檢查後發現U103是24C02,U108是24C04,請問這二顆可以換嗎?

AD板

网友:
先確定問題??

背光會熄滅是因為何原因??

就上述問題,應該要給予信號源,因為無訊號輸入,

背光亮5秒後熄滅,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有接訊號,顯示正常,背光5秒後自動熄滅,藍燈恆亮。

网友A:
有接正常的PI板測試是正常,那也就說明了AD板並無障,所以不用往AD板做檢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正常的PI板測試是正常,那也就說明了AD板並無障,所以不用往AD板做檢測了 ...

只是另外接一塊好的PI板測試這台的螢幕燈管的好壞,跟AD板並沒有關係。

未上電的燈管

已上電的燈管

网友:
嗯嗯   誤解您的意思了SORRY

网友B:
我的判斷問題應該是出在pi版的部份,應該不是ad版,你可以背光熄滅時,用手電筒去照看看,看是否看得到影像,先確認問題出現在哪個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判斷問題應該是出在pi版的部份,應該不是ad版,你可以背光熄滅時,用手電筒去照看看,看是否看得到影像 ...

剛才重新測試,背光熄滅時,確定是有影像的,因為我有用另一片備用的ILPI-024測試(原本是ILPI-025,應該是通用的),也是同樣的情形,亮5秒後,背光也會自動熄滅,所以沒有懷疑到PI板的問題,所以是這二片PI板有同樣的問題?

网友:
用好的燈管外接 ,通電 接上螢幕線 看看燈管是否能恆亮
先排除燈管的好壞,讓維修變數縮小範圍

楼主:
一語驚醒夢中人,直接外接燈管測試,點燈正常,螢幕畫面正常,只是沒有背光,所以確定PI板、AD板都沒有問題,問題是螢幕的燈管,上次換ASUS VW191S燈管失敗後,就沒有再換過燈管了,再來試試看了。

感謝eson0724大、hankhu大、盧大、machome大的幫忙,燈管有換成功再上來做個結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語驚醒夢中人,直接外接燈管測試,點燈正常,螢幕畫面正常,只是沒有背光,所以確定PI板、AD板都沒有問題 ...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如您5樓的第二張照片…此時點燈正常且不會熄 !

如果是正常且不會熄…… 問題是出在您原本的 p+i 板 。
就算您換新的燈管,使用不久後也會再次發生一樣的問題 。

結論 …
1 燈管老化… 但尚可使用
2 p+i 板 高壓區功率不足或電源不足(劣化) … 檢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您5樓的第二張照片…此時點燈正常嗎 ? 會不會熄 ?

5樓第二張照片,上電點燈不會熄,可能是不同的PI板保護電路不同的關係,這片PI板保護電路比較寬鬆,所以不會自動熄滅(想不出其它的理由可以解釋了)。

网友B:
你用原來的pi版跟ad版另外點一組正常的燈管看能不能點得亮,如果可以那樣就可以證明你原來的燈管有問題,如果不可以就是pi版有問題
說真的我也不主張換燈管,你都有用其他的pi版點亮這組燈管,我是認為蘇菲大說的比較有裡,我頂多會維修pi版,或用一組保護電路比較寬鬆,功率比較大的高壓版直接去替換,延續這台液晶的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原來的pi版跟ad版另外點一組正常的燈管看能不能點得亮,如果可以那樣就可以證明你原來的燈管有問題,如 ...

剛才在10樓,就是用原來的PI板+AD板,點另一組正常外接燈管,測試是正常的,所以才認為是原本的燈管有問題。
"用一組保護電路比較寬鬆,功率比較大的高壓版直接去替換",這個方法比較擔心舊燈管老化,過一段時間真的掛了,還是要換燈管。謝謝盧大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在10樓,就是用原來的PI板+AD板,點另一組正常外接燈管,測試是正常的,所以才認為是原本的燈管有問 ...

樓主……

如您所言……換新燈管及補強 P+I 板是最好的方法 !

楼主:
RE: VG1921WM-2 亮5秒後,自動熄滅(已完修)

前天跟W大買了一些燈管,今天有空,可以將上次拆下的燈管換上去了。
雖然拆燈管的時候有做記錄,但是換燈管的過程並不順利,花了2個小時才換好燈管,測試過程也是問題重重,

皇天不負苦心人,更感謝大家的參與,螢幕終於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