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3H 螢幕邊框扭轉一定角度才可以有畫面

楼主(2012-09-09):
請教各位大大:
f3h開啟時畫面全黑只有一條黑線,
果壓緊邊框扭到一定角度就會有正常畫面(壓緊視訊鏡頭旁邊的框)
但是放開後,書面就會全部卡住,都是條紋。
經由av端子,tvout到電視觀看,畫面全部都正常。

請問:各位的經驗故障可能的原因,及維修價格大約會是多少?
           台中有建議的店家嗎?(因已過保不可能回皇家)

网友:
你這台是面板故障了.
在華碩換,一張沒有8千以上,你出不來.
外面換,如果不是特殊的面板,最多4500就完工了.

网友A:
排線NG,換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NG,換掉就OK了!!

請問:如果換排線,大約會是多少錢?
台中有建議可以修理的店家嗎?

网友:
我在基隆ㄝ!!  台中我不知道有那裡會修??

你可以自己動手拆下來檢查,是LCD連接到主機板上的線路斷了,還是有虛焊??

网友:
有試過外接螢幕正常嗎?
有可能右邊轉軸插主機板的排線鬆脫,拔起來重插看看,
不行就是面板問題了,
15.4很通用的去網路上應該有一堆拆機的,
這台機殼很爛盡量避免開闔當桌機用吧

网友:
我有送修過螢幕破裂的,費用2500,去年的時候,

网友:
面板的機率蠻高的 排線也會有這樣狀況  個人碰過的維修建都面板 掛點比較多
我在台南 這片面板 要拆開看比對料號 不適特殊規格的話 價格部會超過4500 有需要 請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