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GZ-MX 開機有時卡 BIOS 維修

楼主(2012-09-09):
感謝 網友提供
他修過問我要不要搞看看
這板 時卡 BIOS 時不卡 BIOS
有時候可以進入 但是開啟 網路偵測 會死當

起初判斷錯誤走了 冤望路
還換了南僑..
網路晶片 有被作記號~可能是有問體吧 ~

更換BIOS 還是一樣
下圖 為時鐘晶片...330歐 是88E8001
86腳 相連位置~
找不到 9LPRSS552 只能找到 網路晶片的腳位
維修沒腳位資料 還真麻煩
88E8001  時鐘 給網路 晶片的 點
換上網路晶片~88E8001
更換 零件1117A 88E8001 網路晶片
XP 正常
剛好去高雄回收場 看到一樣的板子~剛好可以比對電壓
但是 竟然也是壞 網路
政頭不一樣~XP抓到網卡 不能驅動(還在查修中)

网友:
示波器量的那個不是網路吧!是clock generator吧!。

楼主:
恩 是~88E801  86腳  LANCLK33  相連的 時鐘

网友A:
哇靠!!你也太強了吧!!!

要是多一點你的實例,很多人都會放棄丟給你修。。。。。

(話說,775還滿多CPU座空焊的,不知你如何處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靠!!你也太強了吧!!!

要是多一點你的實例,很多人都會放棄丟給你修。。。。。

他有土炮n_09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有土炮

口愛大是土炮軍事專家~ 話說這片還真下不少功夫,長知識了^^

网友C:
又多了一些實例經驗了~~看就知道,絕對是高手,不知可愛大何時展示一下您的土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多了一些實例經驗了~~看就知道,絕對是高手,不知可愛大何時展示一下您的土炮呢? ...

不好看拉~.CC

网友:
carzy1kimo兄的土砲:
http://bbs.pigoo.com/thread-198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