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管理員}問題

楼主(2012-09-09):
如題目,
                                                                     名稱                         記憶體                                            描述
我在昨天發現某三個不熟悉的程序   :   igfxsrvc.exe              1540k                        igfxsrvc  Module
                                                 :   igfxpers.exe              1344k                     persistence Module
                                                :   igfxtray.exe               1600k                          igfxtray  Module

還有

今天觀察工作管理員,也發現不熟悉的

          名稱        hkcmd.exe     記憶體2,176 k     描述為  hkcmd Module

請問這些是什麼??    有甚麼作用?         對電腦有何影響?

网友:
應該都是Intel顯示卡驅動程式的相關程式
請參考:http://forum.icst.org.tw/phpbb/viewtopic.php?f=8&t=6009

网友:
轉載來自網路搜尋的資料!!

igfxsrvc.exe是INTEL集成显卡的控制面板程序,基本是无用的东东,完全可以删除(集成显卡也可以)。该程序的目标地是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面,找到删除即可。

igfxtray.exe是Intel显卡配置和诊断程序,会同Intel 810芯片组的集成显卡安装

igfxpers.exe 和 igfxtray.exe 是什麼進程?

1.igfxpers.exe是intel的集成顯卡的主板裝了INTEL顯卡驅動後加載的一個文件。一般情況下,默認是隨系統自動啟動的.有些網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一開機,就顯示「igfxpers.exe產生錯誤,會被windows關閉」.這可能是顯卡驅動出現了什麼問題.因為igfxpers.exe開機自啟動,所以一開機就會提示上述錯誤.

解決方法:
在"運行"中輸入msconfig.點"啟動".將igfxpers.exe取消掉.開機時就不會出現上述提示了.不過還是建議重裝顯卡驅動.

2.igfxtray.exe是intel顯卡配置和診斷程序,會在安裝intel 810芯片組的集成顯卡驅動時一起安裝。
igfxtray.exe是Intel顯示卡相關程序,用於配置和診斷相關設備,常和 hkcmd.exe 一起出現。它在任務欄有一個托盤圖標用來調整和顯示相關的設置..由於在Windows的顯示屬性中基本可以完成對顯示設置的調整,所以可以禁止進程igfxtray.exe的運行,以節省系統的資源。

方法:
在開始菜單中點擊運行,輸入regedit進入註冊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刪除其中IgfxTray子鍵。

刪除完成後任務管理器中的igfxTray.exe仍在運行,但是重啟計算機後,你會發現進程igfxTray.exe已經不存在了。而且以後啟動計算機時它也不會出現了。

3.進程igfxTray.exe和進程hkcmd.exe的關係進程igfxTray.exe和進程hkcmd.exe一般會同時出現,它們都是Intel顯示卡相關程序,只不過它們的功能和所執行的任務不同,進程igfxTray.exe會在系統任務欄中產生一個用來設置計算機顯示屬性的托盤圖標。而進程hkcmd.exe則是用來響應有關顯示控制的快捷鍵,它們都可以結束,並且結束這兩個進程後系統照常運行。內存小的用戶可以嘗試結束這兩個進程以釋放內存。

hkcmd.exe是Intel显示卡相关程序,用于配置和诊断相关设备

善用GOOGLE搜尋,相關資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