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PF93V 驅動版訊號線電壓

楼主(2012-09-09):
求助BENQ PF93V  驅動版訊號線電壓
107586[/attachim

我有給他插電源量了一下
只剩白跟灰是3.27V
咖啡跟藍色是4.96其他綠  黃  橙  粉紅  紅 都是 0

其中綠  黃  橙  粉紅是相連的

我想請教的是他們相對電壓應該是多少

网友A:
樓主 …… 可否跟小弟我一起量看看 …

1 請先將圖2 中的pin 拔離p+i 板
2 在不上電的情形下,用三用電表(萬用表) bb 檔 ,一端找圖2右邊的電容負極 (-)及一端接pin上的每一點,
看是那幾點會叫…請記下
3 在上電的情形下,用三用電表(萬用表) dc 20v 檔(dc檔),量pin 上的每一個點 ,請記下電壓值

以上請做看看,我們再一起討論您 1 樓的電壓是否有異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 可否跟小弟我一起量看看 …

1 請先將圖2 中的pin 拔離p+i 板

剛剛量了右邊的電容負極 (-)與綠  黃  橙  粉紅是有BB聲的的
上電量電容正極有3.27V

只剩白跟灰是3.27V
咖啡跟藍色是4.96其他綠  黃  橙  粉紅  紅 都是 0
黑色為0.02

网友:
小弟我整理一下……

黑… ?
棕… ?
紅…  、橙…  、黃…  、綠… =地   (此4點相連)
藍…  、 紫… = 4.96                   (此2點相連)
灰...  、 白… = 3.27                   (此2點相連還是不相連?)

是不是這樣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量了右邊的電容負極 (-)與綠  黃  橙  粉紅是有BB聲的的
上電量電容正極有3.27V

如果是這樣……

小弟大膽假設…

黑…棕… "一條是adj , 一條是 on/off" (您沿著線路跑看看這二條是不是到高壓區)
紅…  、橙…  、黃…  、綠… =地   (此4點相連)  共地
藍…  、 紫… = 4.96                   (此2點相連)   5v 電源
灰...  、 白… = 3.27                   (此2點相連)   3.3 v 電源

网友B:
BENQ  FP91G  的介面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NQ  FP91G  的介面 參考看看

真是太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