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7FS13故障請益

楼主(2012-09-09):
之前是高壓(FBT)有問題
更換新的CBT & CRT座後
原本畫面會不定時變全藍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最近竟然開始會出現No signal
我懷疑是調節器(Tunner掛了)
反正先死馬當活馬醫,先把調解器得焊點全部重新焊過
看起來沒用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測試建議呢(ps:依據service menual,只能確定vcc 9v/30v/5v電壓都在)

网友:
一個是TUNNER空焊 基本上中頻中週壞的機率也很高

就這2個其中一個

楼主:
空焊暫時不考慮~~
因為有把它拆下來,能夠重新焊得部份全部都處理過了(除非pcb本身已經受損)

中頻中週故障,會有時重新掃台(auto scan)時可以收到,但是掃描完關機(或是延長線power off)
下一次又有可能顯示沒訊號??
有點稿不懂了

网友:
可能MCU有點錯亂!!  重燒看看!!

楼主:
....這~~要重燒我就沒辦法了

換電視可能還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