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零件電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2-09-09):
此電阻已爆開斷路了,依色碼查表顯示是0.1Ω,但無法很肯定(色肓)判讀阻值是否正確,請教它的正確阻值是多少?

此電阻是在LCD 電視電源模組 UP220-AE  Q1/S 至大電容的負極。

网友A:
0.1Ω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Ω正確的

謝謝您幫忙確認

网友:
這顆電阻通常很小,應該沒錯!!

网友B:
1(棕) + 1個0(黑) = 10 X 1/100(銀色) = 0.1 歐姆

沒錯,就是它 0.1 歐姆 ^_^

Wooden 兄是對哪幾種顏色分不清呢?色盲有分好幾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棕) + 1個0(黑) = 10 X 1/100(銀色) = 0.1 歐姆

沒錯,就是它 0.1 歐姆 ^_^

應是老花吧,銀色和白色也分不清,棕色或黑色,那些相近似的顏色看起來霧霧的,有時都必須借助放大鏡了,真的呷老有三項孬了..........

楼主:
手上正好有一種 棕黑金金,不正是 1+1個0=10*1/10=1歐姆±5%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是老花吧,銀色和白色也分不清,棕色或黑色,那些相近似的顏色看起來霧霧的,有時都必須借助放大鏡了, ...

了解 ..

我有兩個朋友都是色盲,是綠、紅分不清的 >_<

兩個都有開車,那我問他們,紅綠燈如何看?他們說:[看位置,用記的],這個帥哦 ^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了解 ..

我有兩個朋友都是色盲,是綠、紅分不清的 >_<

綠、紅分不清開車這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 ..

我有兩個朋友都是色盲,是綠、紅分不清的 >_<

那這類的色盲,紅和綠看起來都像什麼顏色?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綠、紅分不清開車這很危險

對啊!
剎車燈是紅的,亮和不亮能分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正好有一種 棕黑金金,不正是 1+1個0=10*1/10=1歐姆±5% ?

對於 4 碼的電阻來說,第三位數是幾個0,但金、銀表示 1/10,1/100 分之1。

所以 Wooden 兄說的沒錯 ^_^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類的色盲,紅和綠看起來都像什麼顏色?很好奇!

我也不清楚,不過在他們眼裏,紅、綠是一樣的 >_<

网友:
这种电阻多数为电流取样功用。在开关电源电路中应用很多,也是易损件。

网友(2012-10-18):
是0.1歐姆沒錯啦,應該是當保險絲用的,

有個顧客對店員說:我要買黑白液晶電視,我色盲,不買彩色的!!
店員說:您來得正好,我們剛好把彩色的全部賣光,整個店裡20幾台電視都是黑白的。
顧客說:你唬我吧,現在哪還有人賣黑白電視,分明是欺侮我色盲,看不出來!!
店員說:@#$%^

网友:
一般人所患的應該是色弱,而不是色盲,色盲的話,就只能分辨黑白而已,最多加上色階.
色弱就是對某些顏色的分辨力較弱,只要對於單色時可以分辨得清楚就可以考駕照,身體檢查的單子會蓋上類似可辨別紅黃綠光的註記.
相近色容易混淆,尤其當光線不足時更是如此,例如:深色的藍,紫,黑,紅,咖啡等色,淺色的黃,綠,橙等色,白,銀,灰,淡粉紅,淡藍等色.

网友D:
話說我應該沒有色盲
不過我有過經驗把色碼電阻(紅)&(橙)稿錯
有的橙色不知道是不是發熱後變色怎麼看都像紅色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話說我應該沒有色盲
不過我有過經驗把色碼電阻(紅)&(橙)稿錯
有的橙色不知道是不是發熱後變色怎麼看都像紅 ...

有時電阻廠漆色也有問題,曾買過1批150歐姆電阻,那圈綠色的就是很怪,
看起來很像是棕色,本以為自己視力開始退化了,但拿不同批進貨的其他電阻來看,
綠色可以分變得很清楚啊........所以有時是電阻廠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 ..

我有兩個朋友都是色盲,是綠、紅分不清的 >_<

咦?  駕照怎麼來滴?

网友:
這顆像是一瓦,原因是本體底部過熱
實務經驗中不論錫點有無熔蝕,新換上去的電阻兩端銅線盡量不要剪除
銅線過長可捲繞成彈簧狀,如果不是遊覽車機,採高架橫置或斜置有利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