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電池 故障

楼主(2012-09-09):
事情是這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小弟突然 筆電電池失去作用了

               量測電池腳位發現都沒有電源輸出 小弟於是把他敲開量測電池兩端電壓發現有電壓

目前判定電池電路板損壞  有發現一個可疑的地方

以下紅色的地方  腳位功能 還有腳為電壓是多少啊???

這是小弟懷疑的地方 紅色處小弟有解焊 又黏回去了
這地方不知道是蛇的東西 但用電表量測導通狀態 請站上大大指點指點謝謝n_152|

楼主:
完了 沒人理我

网友:
先檢查保險絲有沒有燒斷 白色膠三支腳的就是保險絲
有些電池要特殊工具特殊軟體才能修理

楼主:
>< 沒看到保險司  不會是我懷疑那個導通的部分吧

网友:
現在的電池都是壞電路部份,
要刷rom不好修,
過放電或時常充放電容易鎖死,
現在的電池是計算使用次數的屬於消耗品,
不像以前可以直接換電池芯

楼主:
  原來是這樣  沒有rset的腳位按鈕嗎??

這樣大大可以說明 這紅色的處 哪一隻腳為是正電 負電 這方面的資訊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沒有rset的腳位按鈕嗎??

這樣大大可以說明 這紅色的處 哪一隻腳為是正電 負電 這方面的資 ...

接口跟保險絲導通為正
通常正負都在兩端接口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小弟會去量測 再回報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跟保險絲導通為正
通常正負都在兩端接口

那因該是溫度保險絲     溫度過會開路

网友:
接腳電壓有P-(負極)P1(3.7V)P2(7.4V)P3(11.1)P+(正極)
有些是以B-(負極)B1(3.7V)B2(7.4V)B3(11.1)B+(正極)區分
電池是3串2並11.1V先個別量測一下電池電壓、看是否有電池芯故障
有一記憶IC會記錄使用次數或電壓、換完電池芯都要將其拆下清空資料才能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沒有rset的腳位按鈕嗎??

這樣大大可以說明 這紅色的處 哪一隻腳為是正電 負電 這方面的資 ...

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沒有rset的腳位按鈕嗎??

這樣大大可以說明 這紅色的處 哪一隻腳為是正電 負電 這方面的資 ...

我拿自己的電池試了一下,(抱歉不是相同型號的)
我猜應該是最左邊那兩個最大的.
至於正負,紅黑棒對調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是數位電表的話)
只是你現在是壞掉的狀況,應該也量不到電壓才對.

或者像10樓大大說的,量個別電池電壓,查看有沒有電池蕊壞掉.

网友:
筆電的電池有專用的電源管理IC
不只會記錄充放電循環次數
有些只要電壓過低,就會鎖死無法使用
就算你更換新的電池也沒用,因為內部計數器沒被歸零
因為我自己換過BENQ JOYBOOK的電池
換過新電池後裝機充電,一樣是顯示電亮不足

楼主:
大大
台南有哪個好心的大大可以幫小弟刷新rom的嗎??
小弟一定盡全力修好他
電池蕊量測一下沒有壞掉
底下圖片是小弟用指針三用電表量測的結果

1 至 2 與 2 至 1 會導通
1 至 3 與 3 至 1 會導通
2 至 3                會導通
3 至 2               不會導通

這顆保險絲的 兩端 在哪阿  還有這是什麼保險絲阿 有這保險絲的資料嗎??
小弟沒看過這樣的保險絲 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
請問電池電壓多少

楼主:
我記得沒錯好像是大大 這樣的電壓
小弟回去量測完再回報  感謝大大指點

大大  小弟量測ok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台南有哪個好心的大大可以幫小弟刷新rom的嗎??
小弟一定盡全力修好他

紅圈那兩顆IC編號多少
BQ開頭的
這樣才知道能不能修
不同編號有不同的修法不同的工具

楼主:
獅子魚 大大
請參考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小弟有查了一下對岸 真的是鎖住了  ><
但好像能刷新 但小弟看不懂啊

http://avalon.co.ua/batteries/viewtopic.php?f=47&t=350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小弟有查了一下對岸 真的是鎖住了  ><
但好像能刷新 但小弟看不懂啊

這各應該是三洋的主板要用三洋的工具破解
台灣應該沒幾家可以修理的台中有兩家可以修理
要自己修理方法應該是從對岸買板子回來
先拆高電壓+ 2 3 往低電壓拆-
裝就從低到高
新的板子就不會在被鎖

楼主:
大大以我這個電池為例

所以先拆11.1V  7.4V 3.1V 順序
裝3.1V  7.4V  11.1V  是這樣嗎??

來去掏寶找找看了           謝謝大大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以我這個電池為例

所以先拆11.1V  7.4V 3.1V 順序

板子上面有SI-XXXXXX的編號
順序這樣沒錯

楼主:
真的有ㄋ  SI-CPL122

對岸有去看過了 小弟的電腦是LENOVO  G455 好像沒有相同的ㄋ

有一個天真的想法 把IC 弄掉 朓腺過去  不知道可不可以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有ㄋ  SI-CPL122

對岸有去看過了 小弟的電腦是LENOVO  G455 好像沒有相同的ㄋ

那些IC都有保護功用過充過放過熱保護不能亂跳線
不怕電池爆炸的可以試試看

楼主:
 小弟會怕了    看來沒有電池用了><

网友:
正常的話, 接腳 最左獨立兩根是 +  另一邊兩根是 -  量得到輸出電壓=電池心電壓
你的電池芯看起來 OK. 就是板子因不明原因故障,
他會"突然'掛點 是他的特色...所以保險司啟動自動燒毀.
保險絲接回應該沒有用.

只能說平常要照料好, 才不會突然的掛點.
還有你不應該先拆的 因為可能可以換一組電池
請用google 查詢 聯想 召回 電池

楼主:
真的有召回的動作  小弟長智了 謝謝

但是沒有小的電腦

小弟的電腦是G455

http://support.lenovo.com/zh_TW/ ... cyDocID=BATT-LENOVO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是............買一顆電池回來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32538_4k6_600176602

不過電池不能寄~要走特殊管道

楼主:
阿水大大 這要怎麼寄阿 可以指點一下小弟嗎??

小弟有再掏寶買過 但你講的走特殊管道小弟不會阿

楼主:
小弟 目前已到對岸掏寶買了 不知能不能寄過來  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 目前已到對岸掏寶買了 不知能不能寄過來  期待

應該是寄不過來的..貨運一定先檔下..這算是他們的危境品.. ( 電池 , 液體物 )等...
你可到 順豐貨運 網站看看..

楼主:
各位大大 對岸已寄來了  花了七八百 就ok

  最後還是花錢了事     好像沒有修理到哀

但小弟收到的是順風運輸  所以這東西是可以寄過來的

感謝各位大大 指點照顧  小弟有學到點東西了謝謝各位

网友(2012-10-25):
冒昧請問一下
電池有寄過來了嗎

楼主:
回復 lee_ekko 大大
YES 有~    但是我另一同事 最近有寄被沒收  機率大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