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風烤爐馬達不轉

楼主(2012-09-10):
各位先進好
最近我朋友給我一台旋風烤爐,機齡可能有十年以上了
在測試時,溫度的部份沒問題,但風扇不會轉

昨天試著拆機後,把電源部份直接接變壓器+馬達測試(切斷加熱裝置)
通電後,有出現聲音,但是馬達依然不會轉
試著去轉馬達的軸,不管順時針或逆時針都轉不太動
但如果沒通電,兩個方向都是可以順順的轉著
所以感覺是有產生磁場

想請教這狀況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呢?

很抱歉因為我是新會員,還無法傳圖,版規亦規定不能用外部空間
所以雖然有拍照,但只能用文字描述,請各位包涵

网友:
我的之前是風扇卡油....
噴WD40看看~會不會順一點~

不過要吃的最好改用食用級潤滑油

网友:
何可先量一下風扇上是否有電壓,若有,依你的情況來說,很有可有就是風扇卡住了 ^_^

网友:
你的問題應該是輪軸心嚴重磨損
輪軸心嚴重磨損時通電後會造成軸心頃斜
就像你所敘述的狀況
不通電時將軸心左右搖晃會有感覺到有縫隙狀
是無法修理的只能更換新品

网友:
我家上笨筒旋風烤箱已超過20年,想當初用沒多久風扇也停過,
我剛好有一瓶矽油,就在軸的地方點了一些,用到現在,還頭好壯壯。

楼主:
昨天試了一下,確實有晃動的情形
不過其他先進好像很多都說潤滑問題
我想我今晚來上油試試
先謝謝各位

楼主:
昨晚上了油後,沒通電的狀態下,用手轉動順了一些
但通電後,依舊卡死
我想我應該是碰到如tn01016424兄所述的狀況
看來是要宣告死刑了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我家尚笨桶旋風烤箱現在不常用也出現剛開始不轉的情形可是撥一撥就會動了,你的情形可能軸缺油卡住,請試試看將風扇軸心拆開再潤滑軸心
可能可以救活.

楼主:
回sandy319兄
我的狀況好像不太一樣,因為是通電後反而卡死轉不動
有用手用力去協助轉動還是卡死
斷電後反而就可以輕易轉動

而順著軸心上油後,斷電情形下,用手去轉動有明顯的變順
但一通電,馬上又卡死了
加上馬達附近有些裂痕,所以我在想應該是tn01016424兄所描述的情形

還是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好像可以上傳了,補上馬達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