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如何使用電視公版?有問必答

楼主(2012-09-10):
剛好版上有位gameuse大想要學習如何使用公版,欲像我購買,我一直想要如何介紹這塊公版的使用就趁這個機會用問與答的方式,如果中間有需要圖片說明在用圖片來加強

9/9號
gameuse:盧大,
電視的解析度是1366X768有支援,
但是我的電腦螢幕好像是1280x768 ,
上面兩塊板子好像沒看到這個解析度.

屏線就是指 LVDS線沒錯吧 !(AD板到Tcon的那條線)

回答:

你先確認你面板型號在上電腦用谷歌查你面板的datasheet,上面就有標你的面板解析度,跟屏線定義
然後要確認你屏線定義 vcc 跟  gnd 由哪隻腳位進入,並有幾組訊號,分別有哪幾個腳位進入,及你屏縣與t-con的接頭是哪種類型,類是牛角的,一般插片,跟針插式等選擇你的屏線

9/10
gameuse:
盧大,
請問一下,
電腦螢幕(Viewsonic N1700W)的解析度支援規格 有 1024X768 跟 1280X1024 原始最佳設定是1280X768
是不是表示,V26HD也可以用?
解析度後面標示 1LVDS 跟 2LVDS有什麼差別?

回答:電腦螢幕支援的規格式該面板支援的解析度,當然你要看公版可以支援的解析度
像你問的v26hd所支援的解析度:
1. 1024x7681LVDS
2.1280x8001LVDS
3.1280x10242LVDS
4.1366x7681LVDS
5.1366x7682LVDS
6. 1440x9002LVDS
7.1680x10502LVDS
8. 1920x10802LVDS
9. LC320WXN
10 AU17SXGA
11. LG_320_MINI_LVDS
12 LK315T3LA51
13. CMO19_M190A1_WXGA(1440x900)
14 LG47_LC470WU1_HD(1920x1080)

注意:8~14项的屏参是在能看到菜单下的情况才可设置,用于特殊屏参!!

但也不完全是同一個解析度就可以用同一個程序來支持,但通常90%都可以也有一些例外,像日立的面板等

楼主:
回答:1lvds  2lvds,就是訊號事由幾個通道也是幾組訊號
像一般電視都是單八雙八

單八:就是1個通道5個訊號組成如:
1.vcc是由1-4pin進入
2.gnd是由5-8pin進入
3.有一組clk訊號由pin21跟pin22進入
4.三組訊號由12-13  15-16  18-19  24-25 進入
5.是一個30pin的訊號線
6.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改訊號線只要把上面幾條線拉好就可以了,一條vcc  一條gnd  兩條clk訊號還有4組訊號六條線總共12
組線就可以驅動t-con

楼主:
雙八屏線:
1.  vcc:1-4pin
2. gnd:5-7pin
3.第一組通道:clk----15-16pin
                        訊號----13-14   18-19  20-21 22-23
  第二組通道:clk---29-30pin
                       訊號--27-28  32-33  34-35  36-37
4這是一組41pin組組成的,也有51pin  跟30pin組成的雙八雙通道

5.通常這一組雙八屏縣都是插片式(41pin有針插),但他依vcc的輸入有分在左右兩側輸入,這個要分清楚

41pin針插

41pin針插

楼主:
萬能公板使用前必須了解的條件
http://八玖號電子商城.tw/ ... 759375177912763.pdf

楼主:
v26hd  規格書
http://xn--45qv7gttcu8ey33botxok ... 814472518988225.PDF

v26hd 規格書.PDF (351.91 KB, 下載次數: 532)

楼主:
v26hd  使用說明書
http://八玖號電子商城.tw/ ... 814147520798855.doc

v26hd 使用說明書.doc (3.08 MB, 下載次數: 385)

楼主:
萬能公版圖像異常處理方式:
http://八玖號電子商城.tw/ ... 768363546360420.pdf

楼主:
日立面板使用萬能公版處理方式:
http://八玖號電子商城.tw/ ... 759772799339447.pdf

楼主:
把上述幾份資料仔細的研讀後,我相信要改版的掌握度會更加有保握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A:
請問:單6. 雙6. 單8. 雙8.是什麼意思?

楼主:
雙八單八以在上面說明了
單六跟雙六在電視方面用的少,所以不累述,改天請海洋老師開班授徒

我的用意是希望要改機的朋友能夠更迅速達成,省得重複一直發問,打字也速很累,不是教學,也不是打廣告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雙八單八以在上面說明了
單六跟雙六在電視方面用的少,所以不累述,改天請海洋老師開班授徒

盧大… …
如原電源板是 sb4v、sb6v,要如何改成公板需要的sb5v ?
如原電源板只有輸出 18v , 又如何改成公板需要的 12v  ?
如果…我的面板是120hz 的,請問公板是否有支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盧大… …
如原電源板是 sb4v、sb6v,要如何改成公板需要的sb5v ?
如原電源板只有輸出 18v , 又如何改成 ...

真的你們這些老仙角要來考我喔?

說實在蘇大這些問題我還沒有遇過,我幫你問問原廠的技術人員,在給你答覆

网友:
真的太感謝盧大,大概也是這些問題太常被問了.

我的屏線看規格書是單八的,不過接頭的型式是3樓那種.

電源板上有標示兩種不同的型號規格,
印象中是24V跟17.5V,還沒有仔細確認.
不過看規格書應該是24V.

還好沒遇到su_fei大的那種狀況.
不然我應該也會問一樣的問題.

我遇到的問題是,電源並不是直接接到AD板,
中間還有經過一塊小板,
按鍵 , 屏線 , 紅外線 ,聲音 都接在這塊小板上.

晚一點拿到公板,再一起拍上來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盧大… …
如原電源板是 sb4v、sb6v,要如何改成公板需要的sb5v ?
如原電源板只有輸出 18v , 又如何改成 ...

1.sb4v、sb6v,要如何改成公板需要的sb5v---一般這個都是高電平啟動,可以直上,但要小心他的電流,如果過大要小心,他的標註電氣要求是4v-5.3v
2.原電源板只有輸出 18v , 又如何改成 ---18v要先轉乘12V才能供给公板用的(用DC_DC轉換版如:http://xn--45qv7gttcu8ey33botxoky.tw/youyou/goods.php?id=1051http://xn--45qv7gttcu8ey33botxoky.tw/youyou/goods.php?id=1037
3.我的面板是120hz 的,請問公板是否有支援 ?---- 可以要一个120HZ的轉接板再與我的6M16V4或是6M48公板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單6. 雙6. 單8. 雙8.是什麼意思?

我也來說明一下好了.
單6是指0- 0+) (1- 1+)(2- 2+)(CLK- CLK+)===>總共4組訊號
單8是指0- 0+)(1- 1+)(2- 2+))CLK- CLK+)(3- 3+)===>總共5組訊號
雙六就是同樣單六訊號有2組,所以共有八組訊號
雙八就是同樣單八訊號有2組 ,所以共有十組訊號
這是大陸的語法

网友:
盧大很詳細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C:
盧大,請問 #4樓  使用前必須了解的條件
裡面有提到
按鍵板上如果有 電阻或電容,要移除.
但是如果移除後會造成線路斷路,是直接 接成通路就好嗎?

网友:
最近也有一台37吋要改公版,感謝盧大分享改版經驗,確定後會跟盧大你調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盧大,請問 #4樓  使用前必須了解的條件
裡面有提到
按鍵板上如果有 電阻或電容,要移除.

對,直接跳線,對應按鍵與ad版上按鍵的定義就可以了

网友D:
公版已收到,現有一疑問
J1 內置電源輸入接口
有+12V   +5V  +5VSTB  (Pin1&4均註明為MCU供電)
沒有PS-ON 輸出?? (輸出啟動POWER)

楼主:
v26hd這塊板子沒有stb的裝置,你直接短接電源,把12v拉到 DC  IN的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版已收到,現有一疑問
J1 內置電源輸入接口
有+12V   +5V  +5VSTB  (Pin1&4均註明為MCU供電)

呵呵
看錯了6M16,STBY就是PASSON的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錯了6M16,STBY就是PASSON的輸出

經過測試,我的T296XW01面板疑似異常
上電後,6M16的電源鍵可以ON-OFF(燈號轉換正常)
背光板亮約1秒就熄掉了(背光板的0N-OFF & ADJ腳位正確,且都是5V,燈管應無漏電)
背光板點亮時可看到藍色畫面
不過有一條約5公分的直黑帶&一條約1公分的橫黑帶
目前暫且如此,待9/14~15休假再來去找其他面板測試

楼主:
呵呵,也有可能是你的解析度沒有選擇正確,直接進去工廠模式點選,參考圖像異常的處理方式,排除看看

楼主:
今天有跟一個好朋友客戶在聊公版的使用
順便給大家一個建議
拿到機器或板子,千萬不要急著改線路(電源版)
我的建議是

1.先用12V 4A(最好5A)外置變壓器供電,直接從公版的DC頭供電

2.在從公板那ON/OFF 一條線給高壓板做觸發

3.原來電原版跟高壓板24V的連接還是不要動

4.先用公板套件中的按鍵板來做設定(解析度)的動作 ,注意往左靠,最後一個PIN不要接,那個是空腳

5.接上正確的屏線,選擇正確的面板電壓

6.然後用遙控器選擇正確的解析度(建議直接進入工廠模式選擇)

7.等正確的影像出來後,才來做細部的調整,例如:AD公板跟電源板的連接,AD公板跟高壓板的連接(接調光ADJ),  更改按鍵板等動作

8.這樣就會更有效率,且更加快速的釐清,故障點到底是在面板還是AD板,還是電源板,甚至是高壓板等甚至公板是否有損壞,跟點屏的動作,我相信有經驗的大大在15分鐘內都能完成這個動作

用紅色標註是最常發生問題的地方

网友D:
T296XW01面板使用6M16公版
經過解析度設定之後,目前已可顯示畫面
由於這塊面板是從客人棄修的電視拆下來的
老闆都不記得當初的故障點
經過本次試機,發現問題還真多
高壓板異常,T-CON異常,只剩下面板是好的

附帶一提
6M16的MCU溫度偏高(個人感覺)
遙控器的  頻道+  與  頻道-  的功能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296XW01面板使用6M16公版
經過解析度設定之後,目前已可顯示畫面
由於這塊面板是從客人棄修的電視拆下來的

這個你可以進入選單,PANEL ADJUST,去調整一下,看異常圖像處理的方式,ON改OFF  OFF的改ON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如果不行可能就是T-CON有問題,量一下,5大電壓看是否異常

网友:
盧大,請問一下.
我將電源板12V 接到 V26HD 的 J3 電源輸入, 沒有反應.(Power LED不亮)
今天去借了一個12V外接變壓器,Power LED有亮了,(按遙控電源,會紅轉綠燈)但是面板沒有亮.
量了一下背光24V 無電壓. 所以,原本的電源板並沒有供電.

您在 #23樓提到,將電源短接,
這是指 將原本電源板的 Power ON 跟GND短路 對嗎?(我有試著這樣接,但電源板還是沒有動作)

另外請問,
http://beyondinfinite.com/lcd/Library/Samsung/LTA320WT-L06.pdf
第14頁寫到
Pin 21 要輸入3.3V , 這樣會是Normal LVDS
如果是GND,會變成JEIDA LVDS.
查了一下,好像LVDS有兩種規格 一種是VESA 一種是JEIDA,
公板都有支援嗎,還是說我要另外再接一個3.3V輸入到 Pin 21 .

抱歉,描述有點多.希望有看懂我的問題.

楼主:
你的POWER的5VSB要跟PASSON短接,電壓才會出來

你所問的LVDS兩種規格通常是日立面板才會存在,所以你可以暫時不要理他

先把電源搞好再說,照我說的步驟下去點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你可以進入選單,PANEL ADJUST,去調整一下,看異常圖像處理的方式,ON改OFF  OFF的改ON
我想應該是 ...

今天更換一塊高壓版&進入panel adjust重新設定Ti Mode之後,已可正常顯示
感謝盧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更換一塊高壓版&進入panel adjust重新設定Ti Mode之後,已可正常顯示
感謝盧大指導 ...

互相啦,以後也要雄大電子方面專業的指導

网友E:
怎麼有這麼萬能的板子
請問一下 是否 只要是面板沒壞 都可用此板子 裝機做長期使用(看電視)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怎麼有這麼萬能的板子
請問一下 是否 只要是面板沒壞 都可用此板子 裝機做長期使用(看電視) 謝謝~~ ...

我也剛換一塊.來代答囉,希望沒講錯.

液晶電視 的組成元件
面板 -- Tcon 板 -- AD板 -- 電源板

所以,只要確定 是AD板的部份故障,都可以用這塊板子替換(大部分,有少數例外)
或者說,要確定 面板,Tcon,電源  是正常的.就可用公板來點面板.

感謝wecan 大的提醒

還有點燈管的高壓板,高壓板如果故障,燈管就不會亮了.

网友:
感謝 G大 的說明
原來 它是 AD 板的救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剛換一塊.來代答囉,希望沒講錯.

液晶電視 的組成元件

一般公版是初學者的好朋友,我們都會用公版做一個測試台,用一塊可以點到47吋的高功率的電源板,加上ad板跟喇叭,故障的機子進來,直接上,一般面板的t-con跟高壓板都付在機子的最裡面,如果上去沒有問題,就表示,問題要電源跟ad,反之問題就是在t-con跟高壓,或燈管。先用2分法,來判斷,然後再接原來的電源板,在來二分法,來判斷問題在ad板或電源板,累積判斷經驗,久了只要開機,看到故障點幾乎都能很快的知道是哪個區塊出問題,加速維修的速度

网友:
謝謝盧大的經驗分享,
我也覺得公板是一件很方便的工具.
盧大這種測試方式,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判斷出故障的部分.

也難怪我這種玩票性質的,凸一台電視就要凸好久.

楼主:
找出問題點累積經驗,久了,大約上電看一下畫面就知道往哪邊著手了

网友C:
盧大,請問V26HD如果要進入工廠模式,
也是按 Source + 208 嗎?
調整跟 6M16 那份說明相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盧大,請問V26HD如果要進入工廠模式,
也是按 Source + 208 嗎?
調整跟 6M16 那份說明相同?

正確,所有公版遙控器的使用都一樣,(萬能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