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網拍買的鉛酸電池充電器(電瓶充電器)

楼主(2012-09-10):
露天買的,$140,左岸製造。很好拆,內部就是一整個糟。

网友:
這個只能充正常的電池....

過放10V以下會罷工不充電...

网友:
這個能畫出線路圖嗎???

楼主:
如果電瓶內的電壓低於10V,真的無法充電進去。
做工蠻爛的說,只能說堪用。

网友:
如果電瓶內的電壓低於10V,真的無法充電進去。
串個10歐姆5W水泥電阻,作抑制限流,還是可以充電進去。

不過若是電瓶已逐漸升溫,但電壓一直沒昇上來,
則是某一格(或一格以上)CELL 極板間產生微短路(MICRO-SHORT)
這種充電器就無能為力了,繼續充反而不好。

网友:
做工真的很粗 那種電路板好像不太耐熱.
如果摸外殼很熱, 那表示內部更燙..估計稱不了太久.
大陸很多粗製的變壓器都是這種電路板 若是因而起火那就....
如要充電使用 建議拿到較空曠的地方進行

网友:
看起來還好呀,雖然作工粗了點,但還算有料,
仔細看看有變壓器、有IC,有功率晶體...

小弟還看過同樣100多台幣的台製充電器,裡面只是電容限流加上電晶體的電壓比較器,
作用是讓充飽時亮紅燈,但是不會停止充電,左岸這個比較起來,還算不錯的。

楼主:
昨天晚上用電錶量測,結果發現直流輸出的鱷魚頭,竟然發現正負極紅為負,黑為正,太瞎了。還好電池沒爆炸。量測輸出電壓為15V,電流為1A左右。

网友:
不錯了啦~還不像我那台對岸的 500W Inverter 「空中飛人家疊羅漢二極體ㄌㄟ」。

楼主:
測試充汽車電瓶55D23L,開始充是9/11 10:30,11.68V,一直充到9/12 12:50,12.34V,預估每小時充0.02V。效率轉換很差,也有可能是電池電量低的關係。
所以不建議充汽車電瓶,機車倒是還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充汽車電瓶55D23L,開始充是9/11 10:30,11.68V,一直充到9/12 12:50,12.34V,預估每小時充0.02V。效 ...

汽車電瓶不是24V嗎?

這個12V充電器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車電瓶不是24V嗎?

這個12V充電器不能用吧...

一般汽車應該是12V的喔,大貨車除外.

楼主:
回來報告一下,終於從9/11 10:30,11.68V一直到9/13 14:00 , 13.08V,充了兩天
裝到車上一打就啟動,開出去繞一繞,熄火再啟動仍很好發動。
救回一顆電瓶。

网友B:
小弟也買了個一樣的

對於這樣的產品~只能說是救急用的
要他有多好的效果或品質
真的只能說不要想太多

但~~它也幫我救回一顆"機車"電瓶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買了個一樣的

對於這樣的產品~只能說是救急用的

哇!! 光是"救回一顆電池"就已經回本了,真是大大划算!!

网友C:
看起來充電器的學問還真大
小時候家裡開電器行,看到充電器都是上面一顆紅色小燈泡
很大顆很重,裡面應該只有整流器加電容的簡單構造吧
不曉得輸出的電流是不是會比較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充電器的學問還真大
小時候家裡開電器行,看到充電器都是上面一顆紅色小燈泡
很大顆很重,裡面應該只有 ...

充電器的學問確實很大,大國大大(哈,有趣的稱呼^^)如果在本論壇針對鉛酸電池爬過文的話,
會發現好多人對於怎樣"救回"鉛酸電池很有興趣呢!!

有些大大著手研製"電池在生氣"阿~這注音輸入法真壞,應該是"電池再生器",利用電子電路高壓
震盪原理試圖擊碎電池中的硫酸鉛結晶,拯救電池。

有些大大利用硫酸鉛結晶可溶於某些化學藥劑的原理,來拯救電池。

以樓主貼的第3張照片中可看到有震盪電路、高壓線圈、最左下角那個4隻腳的IC又好像PC817,
(光耦合開關)看起來很像是效果很好的 "高頻、高壓、窄眽衝的超高效率電瓶再生器"呢!!

"高頻、高壓、窄眽衝的超高效率電瓶再生器" 號稱 "電瓶仙丹" 只要電瓶沒有電極短路,
也沒有破損漏液,就能機近於90%的高效率救回電池,其主要原理如下:

1.高頻:如同超音波碎石機般,利用高頻震波擊碎硫酸鉛結晶,使電池極板回復良好導電。

2.高壓:利用"晶體的壓電效應"即在結晶上加上高壓使其自然產生振動,因而崩解、碎裂、脫離。

3.窄眽衝:可防止高壓造成的大電流持續充電,避免電池急速升溫,造成電瓶膨脹、爆裂。

以上,如果小弟沒看走眼,雖然前面許多痞友嫌棄這充電器作工粗糙,外觀不佳,但這可能是
百年難得1見的絕世奇葩,號稱電池仙丹的電池再生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充汽車電瓶55D23L,開始充是9/11 10:30,11.68V,一直充到9/12 12:50,12.34V,預估每小時充0.02V。效 ...

結果看完你的開箱文後去買一個來實驗....

低壓可以充電.. (賣家寫10V低壓無法充電好像是錯的)

因為我拿了一個當初被車行判死亡的電池實驗....

連續充4天從2V一路充到12V , 可能還得在充放電幾次才會正常吧...

网友:
就一开关电源,普通的很。做工就一山寨品。一些个“好”的充电器带修复功能。
我们这边电动单车满街跑,因此充电器噱头也五花八门,到底有没有效果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A(2012-10-10):
:'(:'(

這玩具連續操它一個星期後... , 終於下課了

一顆高壓電晶體燒毀短路...

网友:
之前用了好幾年的電池再生器,是裝在車上電瓶的兩極之間,號稱用15V高壓脈衝去打電瓶裡的硫化物,可以減緩電瓶的老化。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全新電瓶總是在兩年左右就如同鬧鐘般地準時掛掉,而另外一部老MARCH啥都沒裝,電瓶卻撐很久。我開修車廠的朋友早就看在眼裡,最後提出他的觀念說逆電流啊電瓶再生器啊我裝在車上的這類東西都不需要用,真的有效好用的話原廠早就納入標準配備裡了。他最後幫我拆掉,只幫我從電瓶到引擎那裡加強一條接地而已。原本還對一種太陽能電瓶充電器有興趣,覺得隨時隨地可充電也不錯,現在也放棄念頭了。我還是一直對電瓶再生有興趣,真的可行的話那是對環境保護的一大貢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玩具連續操它一個星期後... , 終於下課了

一顆高壓電晶體燒毀短路...  ...

操壞前有救回怎樣的電瓶嗎?沒有的話就太可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操壞前有救回怎樣的電瓶嗎?沒有的話就太可惜了。

有救回一顆....

之後再去買電晶體換上就ok了...

現在救第二棵電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救回一顆....

之後再去買電晶體換上就ok了...

既然有救回1顆電池,早已物超所值,加上14樓raymondp156大大也救回1顆機車電池,看來其功能
可以肯定。

這次既然要換晶體,建議您乾脆用導線引出外殼之外,裝上散熱片,讓它能更加耐用,畢竟您用它來
救的是汽車電池,動不動就要持續使用50小時以上,能良好的散熱,才是長久之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救回1顆電池,早已物超所值,加上14樓raymondp156大大也救回1顆機車電池,看來其功能
可以肯定。

那顆高壓電晶體燒的很詭異...

BCE全導通短路...

也許該找個大一點的散熱片給它照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