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GPU國內有沒有哪裡可以買的到

楼主(2012-09-10):
因為GPU短路燒掉
所以拆掉
可是沒有料
查好多地方
只有掏寶網友在賣

有人知道哪裡有料可以買嗎?

网友:
只說了個    GPU   誰知道是甚麼鬼阿

楼主:
G92-420-B1
抱歉補上

网友:
GTS 250嗎....??
買一片二手的會比買一顆GPU滑算@@"

楼主:
因為我看掏寶網gpu一顆才100
換算台幣頂多400
怎算都划算吧
怎會覺得買二手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看掏寶網gpu一顆才100
換算台幣頂多400
怎算都划算吧

http://search8.taobao.com/search ... 416_2297358_8935934

看一下新晶片價!!約210-230
假貨很多....
100...頂多是拆機或測試品....心臟夠大再買~不然買沒又沒法用會槌心肝!!

楼主:
跟我上次看到的差一倍
看樣子沒有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