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顯示花屏的主機板

楼主(2012-09-10):
請問站上的大大有誰可以處理下圖的故障現象:
花屏:
GPU Chip:
規格:
http://www.nowa.com.tw/download/pdf/matrox/4sight2.pdf
懷疑是北橋的問題
有將GPU停止工作
顯示一樣花屏
操作上使用都很正常
就是花屏看起來不好工作

网友:
北橋gpu問題比較高
R G B 三個線路區段看一下
可能有空焊或壞掉

网友:
它是一顆 Matrox G450圖形控制晶片在主機板上面,還配有一顆 32MB DDR SGRAM

所以顯卡並不是內建,也不是共用系統記憶體,如果是那顆 SGRAM 有問題的話,也許也會花屏

网友A:
先插一片獨顯能改善的話就是晶片居多囉~不會也是又空焊之類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插一片獨顯能改善的話就是晶片居多囉~不會也是又空焊之類問題居多~

謝謝jeremy168大的建議~
這主機板沒辦法插獨顯測試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eremy168大的建議~
這主機板沒辦法插獨顯測試說~

一般的pci顯卡也不行嗎?
這是準系統機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pci顯卡也不行嗎?
這是準系統機板嗎?

jeremy168大請您參考圖片
主機板圖片:
無pci插座
所以pci顯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jeremy168大請您參考圖片
主機板圖片:

這因該是工業電腦機板囉~以前做過QC部份
看來只能就上面幾個大說的上面晶片和RAM試試看囉
開機順序不知跟桌機一樣嗎?印像不太同~電路都特別設計的

网友:
可以試試 USB 外接顯示卡,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

剛剛看了,它好像只是延伸等一些的功能,好像不行

网友:
看起來有不經過DAC的DVI輸出?  那個輸出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