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TM 4060 鍵盤..( 完修 )

楼主(2012-09-10):
機子狀況:
接手時插電可開機到 acer LOGO 就一直 嘟嘟嘟 叫不停
拔除 k/b 可正常進入 xp
原先以為是鍵盤換一個鍵盤後有正常 , XP 也都能進去測試鍵盤都 OK
隔天再試結果又同樣問題又再度出現 .( 因此排除鍵盤壞 )
有用手觸摸 I/O ( PC87541V-VPC ) 晶振電阻附近 R149, T70,R150  會停下來過..
也試著換 R149 ,R150 無效 , 或是 I/O 可用另什麼編號取代的請提示..
Y3 32768 晶振也換過也有好一下子..關機在開又一樣狀況...ACER LOGO 嘟嘟嘟..
目前是懷疑 i/o 問題, 手上無這顆料件可換
不知有哪位修過此問題....能分享經驗

不知哪可買到這顆 IC 除了大陸外..

感恩

以更換 PC87541V-VPC ------- ok

网友A:
97551可替代
之前露天有人賣
這顆有遇過會空焊建議先補焊看看
早期很多機器都有用到
如果換新的沒焊好會燒掉
算是很好玩的chip可以考驗一下焊接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551可替代
之前露天有人賣
這顆有遇過會空焊建議先補焊看看

有查過也有試過 97551 可是不知是拆壞(因拆很久才拆下來)還是沒焊好你說的燒壞,
焊上變 no pwoer , 在焊回原來的還是同症狀 , 就以為是不合...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