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27C256 EPROM -70ns 可否用-150ns 代用

楼主(2012-09-10):
請教各位大大~
因賣零件的人說速度沒有關係~
因此想討論一下是否速度真的沒有關係~
謝謝~!

网友:
你這個零件是用在什麼設備的?

网友:
要看用在哪裡?如果原本系統要求速度是100nS,那當然不能用,反之系統原本是以200nS設計,150nS當然沒問題,所以還是要看原本系統而定。

不過半導體製程進步很快,有時生產出來的晶片速度都很快(EX:都在70nS以下),但又因為市場考量(如客戶必須按料件表編號採購),所以也有以高速晶片打印低速編號的可能,最保守的方法就是先拿樣品試用,經長時間燒機測試確認是否會出問題。

楼主:
謝謝cremaker大大的提問~這是用在銲接的設備上~

謝謝ysc大大參與討論~讓小弟長知識~

网友A:
EPROM
有透明視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ROM
有透明視窗的??

沒透明窗
是PLCC32Pin
型號是AT27C256R-70

网友B:
看到這個,
我有一堆27c512,有玻璃窗的那種,
不知道是要放在大太陽下曝曬消資料,
還是作個專用的紫外線消除器好呢?
紫外線消除器有沒有推荐的作法呢?
謝謝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透明窗
是PLCC32Pin
型號是AT27C256R-70

這是one time的,也就是沒有開窗戶的eprom。
若買不到合用的27C256,用27C512將程式燒錄在後半段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個,
我有一堆27c512,有玻璃窗的那種,
不知道是要放在大太陽下曝曬消資料,

要用紫外線燈管來抹除比較快,大概20分鐘就可以抹除乾淨。

以前做eprom writer的公司都有賣eraser,大都是用鐵殼做的,有個抽屜用來放待洗eprom,
20幾年前用木板做過一個,拿1尺日光燈安定器+起動器來做點燈迴路。

也曾放在大太陽下面曬過.......曬了一星期裡面的資料完好如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用紫外線燈管來抹除比較快,大概20分鐘就可以抹除乾淨。

以前做eprom writer的公司都有賣eraser,大都 ...

感謝ysc兄,
有空我就去作作功課,
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ysc兄,
有空我就去作作功課,
謝謝謝謝!

剛剛在露天拍賣用「eprom eraser」搜尋,還找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用紫外線燈管來抹除比較快,大概20分鐘就可以抹除乾淨。

以前做eprom writer的公司都有賣eraser,大都 ...

ysc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您!!....有玻璃窗的那種EPROM
如果玻璃窗已經"霧霧"的(看不到裡面....像毛玻璃那樣)....那樣子還可以用嗎??
這種情形是原先就這樣??....還是已經"變質"了??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sc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您!!....有玻璃窗的那種EPROM

是不是原本貼紙留下的殘膠?用酒精擦拭看看。
照理說玻璃要變質應該沒那麼容易,
即使真的已經霧化只要能抹除乾淨,
應該是沒問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本貼紙留下的殘膠?用酒精擦拭看看。
照理說玻璃要變質應該沒那麼容易,
即使真的已經霧化只要能 ...

ysc大大您好!!

表面是乾淨的!!....是裡面"霧霧"的
手邊沒有紫外線消除器可試!!
是不是只要紫外燈管加上一般的日光燈座就可以試??
還是需要特定的"紫外燈管"才能抹除??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sc大大您好!!

表面是乾淨的!!....是裡面"霧霧"的

20幾年前我是到台北市博愛路醫療器材行購買1尺紫外線燈管,自己配電路,
1尺燈管用來erase eprom似乎太大支了,一般做好的eprom eraser大都使用6W燈管,
紫外線燈管波長好像沒有特殊規格,既然醫療器材行買得到應該主要用在消毒,
用來抹除eprom實際使用也沒問題,露天拍賣上也買得到。

自己做eraser要很小心,發光時不要注視燈管,也不要近距離照到皮膚,照到當時沒甚感覺隔天就知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ysc大大您好!!

表面是乾淨的!!....是裡面"霧霧"的

1尺的紫外線燈管可以用一般日光燈座來點亮,
使用時最好放在密閉的箱內不要讓紫外線外露比較安全,
eprom放在燈管下約2~3公分處照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幾年前我是到台北市博愛路醫療器材行購買1尺紫外線燈管,自己配電路,
1尺燈管用來erase eprom似乎太大 ...

ysc大大您好!!

6W燈管是不是就是那種小台捕蚊燈的燈管大小.....約20公分長....5分管的粗細
那我家那種大概不能用!!~~那是從櫥窗拆下來的!!10W的(1尺)...上面也是標示紫外燈!!
要到醫療器材行買!!~~用在消毒方面的才可以!!
那我大概知道了(沒那麼簡單做!!)....謝謝ysc大大的說明!!....增加不少知識!!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sc大大您好!!

6W燈管是不是就是那種小台捕蚊燈的燈管大小.....約20公分長....5分管的粗細

不妨試試看,或許可以用也說不定,記得紫外線燈管好像沒有分,玻璃管都是全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妨試試看,或許可以用也說不定,記得紫外線燈管好像沒有分,玻璃管都是全透明的。 ...

會不會我搞錯了??.....我的燈管是紫色的??不是捕蚊燈(捕蚊燈也是白色的!!)
過兩天.我找一找.拍個圖片.PO上來.請ysc大大您看看!!
順便找eprom....玻璃霧霧的那種!!....

网友E:
要讓EPROM曬紫外線燈光,主要是利用紫外線讓EPROM透過玻璃快速放電,用一般的日光燈也是可以的,只是曬的時間要較久而已.

我是用10W的日光燈含外殼吊式的那種,把裡面的燈管換成紫外線燈管就可以了.

當紫外線燈光在照射EPROM時,可以放在地上,沒有人走動的地方,燈光朝下,以免受到紫外線的照射.

至於紫外線燈光與EPROM的距離,在5cm內均可,有時我會貼著燈管,那也沒有關係.

如果有人喜歡的話, 拿去太陽底下照射也是可以的.

燒錄好之後,記得在窗口貼上反光貼紙,我找不到時就用一般的黏標貼紙代替.

>arthur0518:
你有何原因要找玻璃霧霧的? (2708,2716,2732?)
我比較喜歡清澈透明的,透光率較好,曬EPROM時,應該也較容易清除,這是我自己在想的.

网友:
Semiconductor memory,EPROM,OTP EPROM, EEPROM
http://us.100y.com.tw/US-Catalog-pdf/SE-ME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one time的,也就是沒有開窗戶的eprom。
若買不到合用的27C256,用27C512將程式燒錄在後半段也是可以 ...

請問ysc大~
如圖所示27C256和27C512的PLCC32 Pin2的差異有關係嗎?
27C256 :
27C512 :
用27C512將程式燒錄在後半段的意思:
是用燒錄器指定開始的位址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ysc大~
如圖所示27C256和27C512的PLCC32 Pin2的差異有關係嗎?
27C256 :

沒錯,是指指定燒錄器開始燒錄位址。

27C512比27C256多了A15,位址範圍是0~FFFFH,27C256只到A14,所以位址範圍是0~7FFFH,
而27C512的A15在第一腳,27C256第一腳是VPP,正常使用時必須接HI,因此以27C512取代
27C256時第一腳固定為1,所以必須將程式燒錄在27C512的8000H開始的位置。

這種代用法已經用很久了,28 PIN EPROM第一個是2764,之後是27128,再來是27256,到最後是
27512,只要掌握燒錄區段開始位址,前述8K、16K、32K都可以用64K的27512代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讓EPROM曬紫外線燈光,主要是利用紫外線讓EPROM透過玻璃快速放電,用一般的日光燈也是可以的,只是曬的時間 ...

scottwang版主您好!!

不是要找玻璃霧霧的!!......是小弟曾在回收場找到一些"玻璃霧霧的"
因為很便宜就買回來了!!.....也不知是好是壞??......編號好像比2708更早的.......
剛好大家討論到這個話題!!.....就順便請教各位大大......增長見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版主您好!!

不是要找玻璃霧霧的!!......是小弟曾在回收場找到一些"玻璃霧霧的"

ARTHUR大:
   玻璃霧霧的!! 應該是 水氣進去了吧!! 拿一個用吹風機吹一吹看有沒有變化!! 有變化就是完蛋了!!沒變化可能也半條命!! 這應該是20年前的東西,可能還又再放一陣子,然後送入博物館!!!^_^ 不要打我!!
  你有"燒錄機"嗎? 沒有紫外燈清洗!! 假如有燒錄機告訴我,我區翻翻看紫外燈還在不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ARTHUR大:
   玻璃霧霧的!! 應該是 水氣進去了吧!! 拿一個用吹風機吹一吹看有沒有變化!! 有變化就是完蛋 ...

阿乾大

20年前就霧霧的!!!......已有博物館要向我索取了!!!!....哈哈哈.........
我沒有燒錄機.也沒有紫外燈.這些都是當年從"灣裡"帶回來的戰利品........
我手邊還有一些2708.2716.2732之類的(沒有霧霧的)........有興趣的話.....寄給您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

20年前就霧霧的!!!......已有博物館要向我索取了!!!!....哈哈哈.........

arthur大:
  不用了!! 我還沒有要開"博物館" 先寄放!! 哪天 園區有人詢問我再以高價賣出!! 日前許多 華邦的MCU 因為沒有內建記憶體我都懶得用!! 作玩具沒有內建的記憶體 那光是焊線就會搞死人!!

网友:
最近整理維修間,翻出一大堆前人庫存的IC,找時間貼上來看有沒有人想要帶回家的

网友:
若家中有紫外線烘碗機,也可用來清除EPROM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