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6 沒反應 維修

楼主(2012-09-10):
拿到 燈都不亮 PS 有電壓
這片AD 很便宜~
剛好有空就交換測試吧 ~
連主IC 都交換過 確定主IC 沒事~

主IC 的2組 1.8V 3.3V 電壓都有
...真的沒方向囉~好吧 交換 主IC
比對 BIOS 覺得 2片的 波形不一樣
AD 板的 測試點 有2各不同電壓處
主IC 79腳 PWN1 Q5 電壓5V( 正常的板子 代機0V 背光亮3V))
這腳 跟正常的 AD 比對 故障的 如圖一直線的上下 有小點點跳動~

MCU正常後 波形就出現囉
沒想到 BIOS 會影響 不開機 跟電壓
這片AD 的故障 還是很多變~ MLCC 時好時壞短路的 遇過2種 不同的地方
遇過的都很難抓的問體

网友:
功力真好!!!

网友:
可愛大!!

您的功夫真厲害!!.....在台南....可能找不到幾個能像您這樣的吧!!
我的裝備如果掛了!!....都只能晾在一邊"曬乾".......
看了那麼多的維修實例......還是只能給您拍拍手!!...放煙火!!......

网友:
可愛大,如果是我只會買AD更換...

网友:
其實就跟LG W2234S系列一樣常發的韌體異常問題類似,會造成不開機、關不掉、背光點亮無畫面、不插信號線可顯示但插上信號線就不見等等

网友(2016-10-18):
厲害厲害,感謝分享,我的螢幕正是AL191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