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路灌膠~所使用的膠水?

楼主(2012-09-10):
電路灌膠~所使用的膠水是哪種~
市面上有的買嗎?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感謝各位大德!

例如七段背後的那個膠,或是矩陣led後的背膠!

网友:
保密絕緣灌注膠
電子膠
網路可找到
在高雄的電子街也可買到
有透明的跟黑色的
有硬的也有軟的

网友:
請問有沒有溶膠的方法!!
我有找到大陸的, 可惜液體無法輸出~

网友A:
這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libond.com.tw/Chinese/Bs_ProductShow.asp?ArticleID=111
只是不知哪裡買。

网友:
環氧樹脂溶解希望+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libond.com.tw/Chinese/Bs_ProductShow.asp?ArticleID=111
只是不知哪裡買。 ...

這種膠凝固時間是多少啊?

网友:
查到的膠材溶解劑
http://silmore.com.tw/product-08dynaloy.html

產品特性:
針對需要修復的電子零件,溶解所黏著的膠材,可溶解目前市面上常見的各式各樣的膠,如矽膠、環氧樹脂、PU膠、瞬間膠……等。

適用業界:
可針對設備,治具或其他需要溶解膠材的地方,做為維護與分析的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膠凝固時間是多少啊?

這.....我沒用過......不太清楚,應該跟熱溶膠類似,冷卻後應該還是軟的。有些電路板會有一馱白色不透明的東西就是這個咚咚。

网友: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如何很方便的將這些膠和電路板分開!

Panasonic 的電解水機電源板(含 MCU)都是用這類膠封存的 >_<

网友:
這類膠固化之後,分子鏈已經crosslinking,
也就是一般說的熱固性塑膠。
要用極性有機溶劑溶解幾乎不太可能,
實務上是浸看看,如果分子量不高,會膨潤(swelling),這時比較好剝離。
如果用無機酸,恐怕連電路板也一起溶掉了。

网友:
能請有圖片的朋友傳張圖片看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libond.com.tw/Chinese/Bs_ProductShow.asp?ArticleID=111
只是不知哪裡買。 ...

熱熔膠可能一般10元的店就可以買到了,連熱熔槍都有.
它只做零件保護,不做電路保護.
因為可以再熔解,因此只做隔絕空氣和液體滲入之保護作用.
因為可以再熔解,所以無法保護電路不被抄襲.

网友:
灌電路板封膠用的環氧樹脂,一般我們都稱為Epoxy(依波西[輕聲]),大概要經過24小時等待硬化.要挖已硬化的Epoxy並不容易,一不小心就會傷到手,是有工具可以比較好挖,不過一臺可能要約20萬,所以我們一般只能用力想像一下而已,就像望梅止渴.

网友:
以前曾成功拆解過,使用電鑚+斜口鉗+挫刀+謹慎+耐力+跟它拼了
前提是要能預估電路及零件位置

网友:
半導體FA(失敗分析)所用的大多使用雷射或是溶解法來"開蓋"(去除環氧樹脂部分,只留矽晶片、金線/凸塊、基板作為進一步分析(例如使用SEM電子顯微鏡分析)

网友(2012-10-17):
是這種封裝嗎?東芝全自動洗衣機AW-G996B面板內的電子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