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牆壁接近地板的棕色板?

楼主(2012-09-10):
因為台灣氣候潮溼
1F 牆壁接近地板常會用棕色塑膠板來裝置,後來發現這幾乎變成了小強的藏身之處,
有天就把這些通通給拆掉,赫然發現大概有幾十隻小隻的小強藏在這裡面。

現在問題來了,想請問一下現在用棕色油漆替代,
建商在2f以上有漆都漆的很漂亮,他們是怎麼漆的?我自己漆的都會流到接縫或磁磚上?
還是我調的濃度太稀?有什麼撇步請各位不吝指導一下

网友:
施工小秘訣

●開始塗刷前,可先鋪上遮塵布,以免漆料滴落在傢俱以及地面上。
●在塗刷過程中,發生漆料滴落地板的情況,請立即用溼布擦拭乾淨。
●若漆料己凝結成硬塊,請用刮漆刀輕刮去塗料,再用溼布擦拭即可。
●漆刷及工具使用完後須緊蓋罐蓋,並存於陰涼處。
●塗刷時,若遇到插座或磁磚等不易塗刷處,可先用紙膠帶貼上,以免塗到插座或磁磚上。

网友:
cafecat大大您好!!

您是指"踢腳板"嗎??
油漆有分一般通用油漆和調和漆......調配的溶劑不一樣!!
去五金行找這種貼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92457973

网友:
若欲繼續使用"腳踢板"可以找較薄的類型,貼合度較高,就可以避免夾縫卡灰塵與滋生昆蟲..
如果要刷油漆怕污染地板等,可以用遮蔽紙膠帶與養護膠帶來防護(遮蔽膠帶與報紙也可以,不過牛皮紙或麻將紙較強韌).
至於油漆濃稠度...我大都用搖搖的空杯子來調,一般是刷子半沾油漆後在杯緣將多於油漆撇除,濃度以垂直刷一道不垂流,漆色均勻為佳,若漆色不足可稍待再刷,寧可刷完一道,稍待一下再刷下一道,多試幾次就自然知道哪種濃稠度好刷.這僅是個人經驗...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  有空我再把1F其餘的給漆完
垂流部分多少會垂流到遮蔽膠帶內(藍色那種), 我再改善自己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