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該怎麼"烤"?

楼主(2012-09-10):
今天朋友拿一張8600GT給我,據說嚴重花屏,我看過站內的人花屏維修用熱風槍吹一吹會好,想自己試試看碰碰運氣,請問有這樣修過顯卡的能不能分享一下經驗,是否有什麼訣竅,要烤多久之類的呢?謝謝

數位相機故障當中,用手機拍的...

网友A:
要加焊通常採用上下同時加熱的方式,成功率較高,
壇子裏有很多實例,您不妨多做些功課,會幫你增加不少功力。

网友:
請問.....我本來加焊也是上下加熱(上:熱風槍,下:黑晶爐),溫度到後你猜如何?到200度後,珠珠都亂彈,gpu當場斃命,後來我直接改用黑晶爐加焊,溫度到後,都不要動gpu,也不要壓東西,這樣修好的機率就高很多囉~~~不過一直不知道上溫是用來做啥的,不知版內高手是否願意解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焊通常採用上下同時加熱的方式,成功率較高,
壇子裏有很多實例,您不妨多做些功課,會幫你增加不少功 ...

上次看某位大大好像是電爐在底下加熱,熱風槍在上面吹的,還有聽說過烤箱開110度顯卡丟進去烤個幾分鐘的..

网友B:
110度不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度不夠吧?

一段時間的事情了,有點忘記,只能憑著印象囉..
明天去借熱風槍就給他吹個幾下,回來插上電腦試試看就知道了..

网友C:
8600GT,起碼有4年了,PCB內層含濕氣,不宜直接高溫烘烤,可能會爆板(爆PCB)
顯卡廠的RMA規定是:90度C,烤48Hr
不想烤那麼久,可用95度C,烤4Hr
烤後,BGA先加助焊膏,Die上方加1個1元硬幣(約1.2cm那種),熱風槍再吹幾下,眼睛喵下旁邊小零件的錫點
如果由暗變亮後,即可停吹
PS:BGA上的小電阻電容(size 0204),別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00GT,起碼有4年了,PCB內層含濕氣,不宜直接高溫烘烤,可能會爆板(爆PCB)
顯卡廠的RMA規定是:90度C,烤48Hr

盡量是不要拆掉晶片重植錫球,畢竟8600也老了,就碰碰運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盡量是不要拆掉晶片重植錫球,畢竟8600也老了,就碰碰運氣

是啊,畢竟8600也老了,真要顯卡,我到倉庫翻一翻,ATI X1650 DDR3 256M都比8600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畢竟8600也老了,真要顯卡,我到倉庫翻一翻,ATI X1650 DDR3 256M都比8600強

我笑翻了..剛剛用一隻1200W吹頭髮的吹風機,不是熱風槍喔!對著晶片吹個三分中結果就正常了....
這樣應該還是會花,之後再吹久一點...

网友A:
這樣也行!?

土法練鋼有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不過可能撐不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笑翻了..剛剛用一隻1200W吹頭髮的吹風機,不是熱風槍喔!對著晶片吹個三分中結果就正常了....
這樣應該 ...

先恭喜你
"顯卡廠的RMA規定是:90度C,烤48Hr
不想烤那麼久,可用95度C,烤4Hr
烤後,BGA先加助焊膏,Die上方加1個1元硬幣(約1.2cm那種),熱風槍再吹幾下,眼睛喵下旁邊小零件的錫點
如果由暗變亮後,即可停吹"
以上是顯卡廠的RMA維修方法,部訪參考看看

网友D:
8600算老了啊??
那我還在用6200和7300不就該去挖個洞埋一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00算老了啊??
那我還在用6200和7300不就該去挖個洞埋一埋了???

8600GT效能大概與現在的GT520差不多吧..只是熱量比較大,沒有DX11以及HDMI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恭喜你
"顯卡廠的RMA規定是:90度C,烤48Hr
不想烤那麼久,可用95度C,烤4Hr

再來吹個幾分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也行!?

土法練鋼有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不過可能撐不久........... ...

我也很驚訝,竟然吹風機都可以吹...我再來用1500W吹個幾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很驚訝,竟然吹風機都可以吹...我再來用1500W吹個幾回

最近如果有到台南出差,我的熱風槍(可調溫,調風量)及助焊膏及銀散熱膏,可借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如果有到台南出差,我的熱風槍(可調溫,調風量)及助焊膏及銀散熱膏,可借你用 ...

如果有到台南出差,錯啦,我不常到台北出差,抱歉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如果有到台南出差,我的熱風槍(可調溫,調風量)及助焊膏及銀散熱膏,可借你用 ...

呵呵,目前還在當學生,所以去台南的機會比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600算老了啊??
那我還在用6200和7300不就該去挖個洞埋一埋了???

不好意思,大大誤會囉
如果版上的大大,想換顯示卡,我可到顯卡廠,幫忙挖庫存顯卡,摳摳會比較省,要的請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大大誤會囉
如果版上的大大,想換顯示卡,我可到顯卡廠,幫忙挖庫存顯卡,摳摳會比較省,要的請提出 ...

我的電腦在用GT520 2GD3。反正只要夠我跑線上遊戲跟一般的文書處理等等就夠了....
話說顯示卡很多都比CPU還要貴耶...GPU運算的東西有比CPU複雜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電腦在用GT520 2GD3。反正只要夠我跑線上遊戲跟一般的文書處理等等就夠了....
話說顯示卡很多都比CPU ...

應該說:GPU與CPU的用途與目的都不同,若以做工難易區分:
難>易= RF>VGA>MB>Sound>L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說:GPU與CPU的用途與目的都不同,若以做工難易區分:
難>易= RF>VGA>MB>Sound>Lan ...

RF是什麼?!

這週五我再上機器測試8600,裝驅動跑跑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RF是什麼?!

這週五我再上機器測試8600,裝驅動跑跑看

RF是射頻放大器,尤其是傳遞50Km的有線頻率放大器,其高頻最難處理,有時電感零件位置不變更,電感在板上的前後或左右微調一點點,結果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是射頻放大器,尤其是傳遞50Km的有線頻率放大器,其高頻最難處理,有時電感零件位置不變更,電感在板上的前 ...

無線電方面好像不是隨便做做就能動的,聽說用洞洞板做幾乎失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00算老了啊??
那我還在用6200和7300不就該去挖個洞埋一埋了???

我還有一張7100GS正在用呢..一台老舊的Athlon 64 3000+主機板內顯壞掉另外插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還有一張7100GS正在用呢..一台老舊的Athlon 64 3000+主機板內顯壞掉另外插的... ...

剛剛賣了367片顯示卡給阿陸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賣了367片顯示卡給阿陸仔

怎麼那麼多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麼那麼多0.0

就幫上市櫃的顯卡公司,清一些庫存品呗,賺點零用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幫上市櫃的顯卡公司,清一些庫存品呗,賺點零用錢

是喔!GTX560 SE有沒有庫存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喔!GTX560 SE有沒有庫存勒

我自己留了ATi HD4850,HD5850,HD5870,約20幾片,Nvidia的庫存價格偏高,暫時沒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留了ATi HD4850,HD5850,HD5870,約20幾片,Nvidia的庫存價格偏高,暫時沒做啦

剛剛再次插上電腦測試8600,又花了!果然吹風機還是不行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如果有到台南出差,我的熱風槍(可調溫,調風量)及助焊膏及銀散熱膏,可借你用 ...

嗯,天涯若比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再次插上電腦測試8600,又花了!果然吹風機還是不行囉、

建議拆下BGA,重新植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拆下BGA,重新植球

呵呵呵,這樣工程好浩大了~是覺得8600不太值得這樣修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GTX560 SE有沒有庫存勒

抱歉!最近是校長兼工友,367片顯卡重新包裝及報關,沒能及時回覆
手上沒NV良品,都留ATi的,有ATi3870及HD4850及HD5870;這些是想拿來改成專業繪圖卡的(需Sign BIOS及改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