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急尋求"DAP011"電源ic完整的規格書

楼主(2012-09-11):
急尋求"DAP011"電源ic完整的規格書。
請各位大大幫幫小弟我,謝謝!!

楼主:
請問這規格書找不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規格書找不到嗎??

規格書找不到

楼主:
沒有datasheet真不曉得這電源板該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datasheet真不曉得這電源板該如何下手

現在電源輸出為何
供電狀況

楼主:
SONY26吋電源板,第一次送電按開機鍵,電源板直接近保護,若不拔插頭等電放空,開機是無反應,二次無任何電壓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SONY26吋電源板,第一次送電按開機鍵,電源板直接近保護,若不拔插頭等電放空,開機是無反應,二次無任何電 ...

有機型嘛

楼主:
沒有數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數據

那我(也沒法度)
這顆是控制5v和12v

网友:
參考看看是那一種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依照目前現有的圖來試試看,若能完修再與大家分享。